咨询下有7075或TG450中联的模友

楼主(2018-05-15):
请问7075或TG450中联,横轴O圈的外径和厚度是多少呢?

网友A:
外径10,最好10.5,内径4,自己买了切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径10,最好10.5,内径4,自己买了切不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我问现在卖7075的卖家,他又说外径只有7、8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问现在卖7075的卖家,他又说外径只有7、8左右?

看你自己,你也知道那个是有弹性的,我看有个帖子上有用104轴承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