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热,电调保护.....

楼主(2018-05-15):
最近天气热了,相信不少人都开始出现连续飞电调保护,近两天连续出现两次保护,都是毫无预警的直接切断动力,都是第二电必定保护。第一次狗屎运,倒飞状态断动力,幸好反应快立马反过来,差点炸水里。零损失!刚开始以为烧电机,谁知道下来之后并没有闻到电机烧焦的味道。
说真的,我宁愿下来是烧电机,因为电调突然保护这种情况很难解决。既然不是烧电机,那只能是电调保护了,而且飞机断动力下来之后过一两分钟又能
正常启动,这就恶心了........
第二天,以为电调高温保护,立马怒加风扇,第二次试飞,这次是第三电保护,一样的毫无预警突然切断动力,我电调设置的保护都是降低输出,没有设置
直接cut off,这下我自己都懵逼了。幸好第二次断动力也是狗屎运,又是零损失!在下去捡飞机的过程中突然想起来我用的是电调定速,直觉告诉我肯定是
金脑定速这个坑逼,不管电调死活,为了转速稳定往死里轰油门,而且金脑定速感觉还是比好盈的V4好那么一丢丢,前半段没啥区别,好硬V4定速非常给力,
只不过到了电池后半段,在自旋翻得时候用金脑定速几乎不会感觉到转速有衰减,但是用V4定速的话还是会有一点衰减,不过不是特别明显,比V3好了一个
台阶,说真的,现阶段买电调别买V3了,特别是500级别飞机,还有很多人推荐100av3而不是80av4,其实80av4性能能把100av3炸到飞起,别看一个是100a
一个是80a,没有可比性。最后取消陀螺定速,改成电调定速,连续不停飞了大概20电左右,其中甚至有连续测摆一整个电的测试,妥妥的,对于那些说啥380
用60a电调扛不住非要换100a的,我只想说,60a v4,妥妥的,380的三桨都能扛得住(原来三桨380用的360桨)。这贴希望能给那些最近电调保护的人带来
帮助,如果用的陀螺定速不妨换成电调定速,会有惊喜。

网友A:
楼主我的 5.5 v3 100a 能不能换成v4 80a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 5.5 v3 100a 能不能换成v4 80a的呀

5.5直接换120了吧80A飞550桨还是有点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直接换120了吧80A飞550桨还是有点悬啊

v4120 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 5.5 v3 100a 能不能换成v4 80a的呀

5.5太重了,估计不行,520 505之类的可以

网友:
如果。使用电调定速。
那么金脑就没有龙卷风玩得爽快了。

网友:
我跟你的情况一样一样的,都是突然没了动力,我的是50A V3同样是电调定速,已经三次了,两次都是因为这个突然断动力炸鸡,太坑了

网友:
最近天气热,真的好想睡觉

网友:
我的380用50A  V3  没保护过

网友:
我咨询了厂家,厂家说电调保护不会立即切断动力,只会降低输出,只有在丢失油门信号的情况下才会切段动力,这下彻底晕了,到底是过热保护还是失控?

网友C:
380 推荐不是用v4 80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0 推荐不是用v4 80a吗

480才用到80AV4

网友:
安稳换V4。保护还是有动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