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eco求助 全油门插水

楼主(2018-05-15):
因为更换硬轴后 全油门后船一直有插水现象 自己不知道怎么弄了 求大神帮忙下 小弟玩个船不容易啊~~~~~~或者出钱帮我改下也可以啊

知道的可以加我微信 13916406811

网友:
这船和以前看到的不一样

网友:
改软轴,硬轴真心不好调,

网友A:
由于你用的硬轴,导致船的出轴角度不对,你可以找一下相关资料,这样的出轴角度造成的力矩当然会让船头向水里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你用的硬轴,导致船的出轴角度不对,你可以找一下相关资料,这样的出轴角度造成的力矩当然会让船头向水 ...

我小白 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啊 大哥你会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你用的硬轴,导致船的出轴角度不对,你可以找一下相关资料,这样的出轴角度造成的力矩当然会让船头向水 ...

楼上说得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小白 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啊 大哥你会调吗

有多会不敢说,只是至少这出轴与船底平面间的角度不可太大,最笨的办法是先与船底平面平行,再根据船跑的情况调整,若插水就减小一点夹角若抬头跳就加大一点角度。当然前提是出轴角度可调,而这种硬轴是不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会不敢说,只是至少这出轴与船底平面间的角度不可太大,最笨的办法是先与船底平面平行,再根据船跑的 ...

微信方便给个吗?我想请教请教

网友:
这活,一百嫌少~二百的话,你这二手船才多钱,还要算上往返邮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信方便给个吗?我想请教请教

不好意思!我眼睛不好,一般手机都只用来打电话,基本上不看微信之类的APP。你这船目前的问题比较明显,就是出轴角度的问题,轴系要换成软轴才好调整出轴角度。
这样吧,我发几张腾翔 mini-eco的照片给你,你看看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
我也有好几条直轴的eco,其实直轴软轴的出轴方式都可以,直轴要求重心稍靠后,而且要根据实际情况前后调整重心。你改轴是否将桨往后挪动了?另外插水也有舵的因素,建议舵可裁短1.5~2公分,舵的前缘后掠约五度,舵的前后缘必须打磨锋利。

网友:
建议LZ上张改之前的图,

网友:
怎么感觉桨和舵离得那么远

网友:
軸角似太斜了,還有MINI EVO聽講是頗難調的..

网友:
抗浪不行,飞起来就容易插水

网友:
出轴太靠前,角度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