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改无线模拟器

楼主(2018-05-15):
这个模拟器有些年头了,看了大家改无线模拟器,想着也改来玩玩。

凤凰模拟器 正面

凤凰模拟器  正面

反面

反面

耳机孔这里扩开,能插的下3P舵机线

耳机孔这里扩开,能插的下3P舵机线

焊好排阵,热熔胶固定

焊好排阵,热熔胶固定

板子边缘开槽,方便过PPM线

板子边缘开槽,方便过PPM线

耳机孔和3P排针在一起

耳机孔和3P排针在一起

网友A:
完了吗?没看到接收机 是如何使用的 是老天的 还是新天地飞 的系统?

网友B:
我觉得改无线没啥大意义,模拟器也就在屋里玩,浪费个接收机,遥控器还得用电池。我是专门一个淘汰的遥控器,把加密狗改在遥控器里,直接出usb线,拆掉发射模块,无辐射,不需要电池,插上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改无线没啥大意义,模拟器也就在屋里玩,浪费个接收机,遥控器还得用电池。我是专门一个淘汰的遥控器 ...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改无线没啥大意义,模拟器也就在屋里玩,浪费个接收机,遥控器还得用电池。我是专门一个淘汰的遥控器 ...

又不用破坏接收机?何来浪费,玩模拟的时候用延长线接接收机和模拟器即可,切换接收机为PPM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了吗?没看到接收机 是如何使用的 是老天的 还是新天地飞 的系统?

天9二,支持wbus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9二,支持wbus的接收机

知道啦 谢谢   搜了一下  此接收机  太贵

网友C:
用遥控器有线玩模拟器是不是高频头也会工作?无线的是方便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遥控器有线玩模拟器是不是高频头也会工作?无线的是方便一点点。

可以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了吗?没看到接收机 是如何使用的 是老天的 还是新天地飞 的系统?

ppm就行,新的,老的,山寨的,都可以,只要PPM模式下就行

网友:
用ppm信号

网友D:
我有个模拟器前些年玩的好好的。最近重装系统后死活连接不上,提示没检测到加密狗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模拟器前些年玩的好好的。最近重装系统后死活连接不上,提示没检测到加密狗怎么弄

g7要序列号,凤凰不用

网友:
强大的 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