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来论坛了,今天来求会mastercam的大侠帮忙建个模

楼主(2018-05-15):
平时上班太忙,买了教程也没太多时间看。加上自己脑袋比较笨学东西慢。如手雕刻机一年了只会一些简单的二维刀路。想做下面的碰泵,不会画三维图……求大虾帮忙啊!

网友A:
你要建模至少的给一个基本数据啥,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外形的两张照片,就算画出来了也用不了!

网友:
没尺寸,自由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建模至少的给一个基本数据啥,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外形的两张照片,就算画出来了也用不了!

浆50直径。其他的也只能自由发挥了。大慨差不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建模至少的给一个基本数据啥,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外形的两张照片,就算画出来了也用不了!

只需要画图一黑色线条内的就行。中间分开

网友B:
你这活 一时半会干不完, 淘宝求助吧,,,
入了数控机器, 绘图软件也是必须的,画图很好学啊, 用SolidWorks,照着教程搞,再怎么一个月总也入门了

网友C:
宝上边有成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宝上边有成品图

实不相瞒我这个就是在马云商店截的图。我需要三维文档出加工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活 一时半会干不完, 淘宝求助吧,,,
入了数控机器, 绘图软件也是必须的,画图很好学啊, ...

三维建模教程只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模型建模,这样的管道而且不规则的教程里面没有差不多的例子…

网友:
模型还是你自己画才能称心,这个其实还是挺容易的,你可以用扫描建模,
不会的话也可以用实体建模出一个J型的,简单点然后用圆弧倒角将直角边倒角

网友:
画一个大概轮廓,为半边
使用倒角

继续倒角
选择面抽壳

结果

继续删除不要的部分

镜像零件

组合

我只是花几分钟时间草草画图而已,尺寸参数都随便的,外形看起来怪怪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方法,还可以用放样的方式,画好圆和方型和样线,一扫描就可以

网友D:
利用放样的方法

画出要扫描的面,我是直接画实体

选择连接的面,放样
绿色的两点是可以移动的,调整放样的外形
设置约束,设置开始约束(也就是半圆的面):与面相切,得到弧度

镜像零件

组合

这个复杂点,但是比上一个方法快

网友D:
调整参数可以调整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参数可以调整弧度

我终于画出来了,用的最笨的方法,画了若干个椭圆用的直纹举升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参数可以调整弧度

谢谢!可以加个qq吗?你不怕我烦你的话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加个qq吗?你不怕我烦你的话

怎么不能传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参数可以调整弧度

你图二就是用的直纹举升曲面?两个实体不用引导线可以直接转曲面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图二就是用的直纹举升曲面?两个实体不用引导线可以直接转曲面啊

这个叫放样,在mastercam上也有,我现在电脑上没有装这个软件,你举升曲面是画曲面,我是画实体,意思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叫放样,在mastercam上也有,我现在电脑上没有装这个软件,你举升曲面是画曲面,我是画实体,意思不 ...

我明天试一下。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用放样的方法

画出要扫描的面,我是直接画实体

你好,请问放样在mastercam是那个指令?你用的软件不是masterca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