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飞起来吗?

楼主(2018-05-15):
一直玩直升机,早几天入固定翼专区看到有人用手抛机改的机,发现自己也有现成的东西,伟力k110接收板,720尾电机带正反桨,k110舵机。现在就差副翼的舵角件没到货,如果现在这样就控制两边的副翼这飞机能飞起来并能受控吗?见笑了,没玩过固定翼!

网友A:
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飞

动力足的门板会飞落河

网友:
也许……可以吧
最好是再装一个升降舵

网友:
力足板天

楼主:
没升降舵怎么飞啊,

网友B:
舵角拿薄塑料片戳个洞就可以代替了。合页拿一次性塑料杯子剪条代替。副翼舵机一个够了 装中间拿。升降舵必须要。哈哈啥也不用买......

网友:
悄悄告诉楼主,这飞机不需要副翼,用方向舵转弯很好

网友:
为什么飞不起来,抛都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角拿薄塑料片戳个洞就可以代替了。合页拿一次性塑料杯子剪条代替。副翼舵机一个够了 装中间拿。升降舵必 ...

副翼还是用两个舵机,因为这是直升机的接收板,带自稳的六轴陀螺仪,一副翼舵机就没自稳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飘飘告诉楼主,这飞机不需要副翼,用方向舵转弯很好

我听说用副翼转弯好过用方向舵,加上这个接收板的方向是电机的,不是舵机。准备加个升降舵和两个副翼舵机先练练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说用副翼转弯好过用方向舵,加上这个接收板的方向是电机的,不是舵机。准备加个升降舵和两个副翼舵机 ...

确实副翼转弯灵活,但是实际上我用方向舵飞手抛机,也没啥问题,而且省了一个舵机的重量

网友:
动力够就行

楼主:
飞起来了,不过动力不足,飞几圈后就放弃了。

网友:
机身太重了,应该换作在前面加个大的螺旋桨。最好是再装一个升降舵。其他不用改。

网友:
强,真是强,这也可以

网友D:
根据经验,您的有刷动力配件改480mm配720双发,减重做到位了,基本能飞,需要无风/风很小时飞。如用“信天翁”那种简易一级牵引泡沫套材改装,载机重量轻,凹凸翼型,相对便宜,更加合适有刷改装。
因为市场上480mmEPP材质手抛机用料差异挺大,有的发泡数高相对轻盈(去钢球25g以下),用有刷改,重量优势大,好改;而有的发泡数低明显偏沉(去钢球30g以上),手抛正可好,但作为有刷改装,减重挑战较大; 如能用1104或1306无刷改装,推重比会好很多。
“力足板天”虽是“至理名言”,却未能体现气动性能上的本质差异,个人认为固定翼主要追求的不是“旱地拔葱”式的纯粹依靠大推重比“拔上天”的“飞”,而更乐于见到依靠低升阻比“滑上天”的“飘”。PS:尽管用“飘”这个字去形容也不算特别贴切,只是大家都爱这么形容而已。
仅供参考。祝爽改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经验,您的有刷动力配件改480mm配720双发,减重做到位了,基本能飞,需要无风/风很小时飞。如用“信天 ...

多谢兄弟热心,的确改好飞了几圈。但始终动力太少,速度慢的情况下副翼效应不高,所以不抗风,难控制。再加上有刷电机发热严重,转几个圈后还是放弃了。现在飞su27板机,推力超过1,没方向舵是唯一缺点,飞几圈后也能做到抛飞手接降落,很好飞(没试过其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