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K8该选择哪种陀螺仪类型呢,具体有啥不同这三种

楼主(2018-05-15):
(无正文)

网友:
都一样的!只是数率不一样!

网友A:
你的K8还有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K8还有说明书?

这是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K8还有说明书?

不知道k8和控的哪个类型对应

网友:
没太看懂楼主的问题,你这是要问陀螺仪感度选哪个吧。按你图上的,normal和T都是一样的,只是normal是0到100,T是负100到正100。两天数轴的原点不一样而已。也就是normal的50相当于T的0。如果normal的40,那就是T的负1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k8和控的哪个类型对应

K8插上,设置陀螺仪就可以飞了。比较简单,论坛有设置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控的

你是什么控?不是中文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k8和控的哪个类型对应

都是那几个类型?不明白你问什么,是接线方式?

网友:
先说说是啥控吧

网友B:
全是假行家,我来回答你,先问一下,你K8飞直机是吗,如果飞直机,选t.lock陀螺仪种类,在×G8控里陀螺仪模式T是陀螺仪的锁尾模式,N是非锁尾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是假行家,我来回答你,先问一下,你K8飞直机是吗,如果飞直机,选t.lock陀螺仪种类,在×G8控里陀螺仪模 ...

网友B:
跟你控一样吗,列兵同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控一样吗,列兵同志

控一样的大哥,非常感谢。是飞直机的。那个normal是飞什么呢

网友:
列兵同志,jr的控让你大脑紧张了,没那么难,说明书上不是写着,那个小图标,固定翼

网友:
直机在干3D时候,油门中间位置是0,0位上边是正螺距感度0至100.      0位下边是负螺距0至100

网友:
你玩直机就选我手指的这个模式,别选错了,

网友:
我手指的T与N是指尾舵的锁尾与非锁尾公能,直机象你这个列兵同志就必须用T锁尾模式,在调尾舵中立位时用一下N非锁尾模式,调完中立点时要再调回T,不然你飞时就可能会炸机了,

网友:
希望你能看懂我写的,写的太差

网友B:
我画圈的地方是直机与固定翼在控的油门中间的感度数值,它们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画圈的地方是直机与固定翼在控的油门中间的感度数值,它们是不一样的,

谢谢大哥的无私分享与指导!!!控的油门中间的感度数值,固定翼设定值50%对应实际值0%,直机0对应0%,那我每种机型感度数值是不是应该让我的实际值为50%,然后在控上调节至相应的设定值?这个感度数值具体怎么选择

网友:
加Q吧,写字太累,1441787154

网友(2021-05-23):
引用 网友B:
全是假行家,我来回答你,先问一下,你K8飞直机是吗,如果飞直机,选t.lock陀螺仪种类,在×G8控里陀螺仪模 ...

全是假行家,我来回答你,先问一下,你K8飞直机是吗,如果飞直机,选t.lock陀螺仪种类,在×G8控里陀螺仪模式T是陀螺仪的锁尾模式,N是非锁尾模式,

锁尾模式和非锁尾模式是啥意思

网友:
借题学习
matt15发表于 2021-5-23 17:30
锁尾模式和非锁尾模式是啥意思

这是技术术语,会飞不代表懂术语“锁尾模式和非锁尾模式”是啥,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