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40a船用老电调加装bec

楼主(2018-05-15):
  之前买船的时候想到家里的大脚电调有毛病了看到店里有块库存电调挺便宜,60a双向的,于是就买了一块。
  到货之后发现通电没反应,就拆开看了看,发现一个针脚掉了

本以为是虚焊,于是拿电烙铁焊了一下,结果发现事情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下面的铜片跟着下来了。
然后就跟店家反映,店家表示这款电调已经没有了,但是可以给我一根40a船用的和一根50a车用的,都是双向,我就同意了。想着把这个给店家邮回去,店家人也很好,表示这块算送给我了。
然后电调到了,发现都是老货,均无ubec,自己加装一个吧。

电调拆开之后发现电路板上均匀覆盖了一层像松香之类的东西,感觉应该是松香,但是不敢确定。做工非常扎实,开始吧。

确定长度,剪断,剥线。

准备焊接

焊接完成

套上热缩皮

由于手头没有热风枪,就用的喷枪远远的喷,所以弄得不好看。

贴上标签,别搞混了。

准备测试

遥控器是天地飞x4

通电,接收器亮灯

可用,收箱。

那个坏掉的电调,我仔细看了看电路结构,发现这个焊点是穿过电路板到下面的,由于是多层结构,手头也没有热风枪,就拿了根二极管,用其针脚穿到下面,尖头电烙铁焊住,再跟上面的元件焊住,测试了下可以用。装到大脚车上3s电暴力输出没问题。由于当时修的时候没有拍照片,就没有过程了。

网友A:
lz赚大了,掉焊盘刮刮漆焊上就好了

网友B:
个人感觉,这种外挂bec,电源线直接并焊在XT60或者XT90焊脚那就行了,没必要那么大阵仗拆开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这种外挂bec,电源线直接并焊在XT60或者XT90焊脚那就行了,没必要那么大阵仗拆开电调的

主要是买的热缩皮到货了,我就想试试

网友:
懂原理 就什么也不用说了。。就是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赚大了,掉焊盘刮刮漆焊上就好了

不是,焊盘只是那一小片,下面并没有电路,我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算是飞线了

网友C:
电路板上的胶层应该是防水用的。吹热缩管可以用电吹风,很好使!

网友:
中国好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上的胶层应该是防水用的。吹热缩管可以用电吹风,很好使!

好的,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