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450 APM 飞控

楼主(2018-05-15):
請问各位大神
刚组好一台f450.使用apm 2.8飞控,
也进入mp向导设置好机器.
拿到户外gps有3d fix.
卫星数10颗星以上.hdop在2以下.
解锁後推油门马达会转动.(状态是自穩模式(Stabilize))
但是mp会出现讯息:failed to update home location(1)
有人知道这是什麽?会影响rtl模式吗?
谢谢.

网友A:
记录返航点失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录返航点失败而已

所以说这不是问题.我安心多了.
我知道apm一解锁会以当时的gps得到的座标点为HOME点.
我还一直以為这讯息是没有设定到HOME点.
谢谢指导.

网友:
出现这个信息可能你的飞机不能正确返航

网友B:
你确定飞控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飞控没问题

今天去试飞了.
结果是:飞行模式仅有-稳定模式Stabilize-能使用.
飞行模式试了Loiter完全无法定高.到处飘.还会降高.
飞行模式试了Land会缓降.接触地面收油门无效.
翻了3次.
使用 7M-gps
看log:GPS大约1分钟以内完成定位.
卫星数:17~18 , HDOP : 1.25~1.15

网友:
请导出“数据闪存日志”,分享给大家分析分析吧。

楼主:
来个自问自答.
昨天新竹这边阵风达5级.
想说假都请了.就背着F450出去飞.
风真的挺大的.测试了一下我的问题.
mp会出现讯息:failed to update home location(1)
这个只有在MP会出现-确实不是个问题.

再来测试HOME位置.
我有接OSD,在屏幕上HOME distance,
竟然是电池上电的位置.

今天傍晚风比较小了.
再来测试了2次RTL模式,
马上乖乖的回家(HOME)了.
HOME的位置没错,
是在APM解锁的位置.
可以放心的玩了.

结论:5级阵风时RTL模式会让人很担心.
时高时低,明明限高30米,会飞到80米,
然后在50米左右徘徊.
到降落总共花了快4分钟.
让人心惊胆跳.
风速过大还是别玩.
谢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飞控没问题

apm确定是没问题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录返航点失败而已

没错.
只是在mp中,记录返航点失败而已.
实际使用不影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