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拆卸过程提示

楼主(2018-05-15):
mini cp舵机坏了一个,计划拆了。过程是怎么样,谁指导下?看了下mini cp说明书,也没有组装图.

把底部电池座拆了,主轴定位的螺丝也下了,然后呢?主轴怎么下?

网友:
舵机安装架上面有二个螺丝 取下螺丝  直接把舵机固定翼抬起来就能换舵机了

网友:
舵机固定架上面有二个螺丝 取下螺丝  直接把舵机固定架抬起来就能换舵机了

网友:
楼上的这都现场指导了

楼主:
感谢老手的指导!终于拆了,小东西真是考眼力啊,又没有放大镜。

有个舵机不响应,上电比别的舵机烫很多,拆了看了看电路好像没元器件烧,齿太小了看不出来打滑也不转,估计是哪卡住了。
准备买个舵机更换试试。
伤眼睛!!

这个舵机不响应

这个舵机不响应

舵机拆了

舵机拆了

网友:
切個舵臂 百炸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