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来了,车库飞飞

楼主(2018-05-15):
凉快,不怕刮风又下雨,哈哈。

网友A:
飞的时候要带口罩么

网友B:
什么充电器可以用大电池往小电池充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充电器可以用大电池往小电池充电

什么充电器都可以用电包供电吧,大电池相当于一个小电包。只要输入电压符合要求就没有问题。一定要熟悉自己的充电器输入电压是多少。防止烧毁!!!

网友:
动力过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时候要带口罩么

负3楼,没2辆车,没什么尾气

网友:
电工胶布会不会电调散热不好。

网友:
这么爽!轴距多少?我也想整一个室内无刷。。。

楼主:
130,室内还是要小机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室内还是要小机舒服

OK...3Q!!!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充电器都可以用电包供电吧,大电池相当于一个小电包。只要输入电压符合要求就没有问题。一定要熟悉自 ...

b6a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6a可以吗

你看说明书,b6的输入电压是多少,符合就可以。比如A6输入电压是10-16伏,汽车电瓶可以当电源,3s大锂电池也可以当电源,6s就不可以。最简单的你看看B6电源参数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D:
第二张图是什么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张图是什么机架?

创世泰克2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说明书,b6的输入电压是多少,符合就可以。比如A6输入电压是10-16伏,汽车电瓶可以当电源,3s大锂电 ...

十分感谢

网友E:
唯一怕的应该是炸机了,一炸就能回解放前。
还有灰尘应该很大吧?
还有,在一个人都没的地下空间,飞着飞着我会发毛的,曾经在负三层飞过飞了两三电就走了硬是觉得有人看着,就是墙里面的,因为这个位置完全不清楚下面5米-10米以内有前朝的墓穴了,一般地基都是钻孔而不是全面开挖的所以好多都未必可以发现。。
在负一层感觉还好,因为我们家负一层就是地面,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唯一怕的应该是炸机了,一炸就能回解放前。
还有灰尘应该很大吧?
还有,在一个人都没的地下空间,飞着飞 ...

兄弟别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