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枚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8-05-16):
前几天网上买了个65cm长的玻璃钢O艇外壳,想用个3674的电机行不行?如果行就是Kv要多少的电机,还有电调用多少的,电池用几S的,还有就是多少的浆?求大神帮忙配置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可以,kv值2000-2200,电调120好盈海王v3够用,电池4-6s都行。船桨40-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kv值2000-2200,电调120好盈海王v3够用,电池4-6s都行。船桨40-42

谢谢大神的回复

网友B:
2楼那配置可以跑85o了 太重浪费动力没必要 65o 3660就超暴力了(2860最合适) 2700kv 4s 桨38左右  能跑70-8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那配置可以跑85o了 太重浪费动力没必要 65o 3660就超暴力了(2860最合适) 2700kv 4s 桨38左右  能跑70-80 ...

这样配置行吗?

网友B:
可以 但电池没必要那么大 4000以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但电池没必要那么大 4000以下比较好

谢谢,4000以下的6s40c的吗?

网友B:
不一定要40c 不虚标的30c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40c 不虚标的30c都行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