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能用什么控?

楼主(2018-05-16):
自带的接收机只能用futaba的控吗?看了下frsky的x10S感觉好酷,不知道能用吗?能用的话要怎么改?

网友:
S-FHSS的,要用frsky的话要再买多合一的高频头。

网友:
可以,加个外置高频头就行了

网友A:
配富士的控 不如直接购买亚拓的带遥控器套装了,什么都有了,包括充电 遥控器 电池,飞机直接调整好的

http://shop.align.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6479

商品配件

●T-REX 150X空機套件組 x 1
●主旋翼 x 2組
●尾旋翼 x 1組
●150M主馬達(9000KV/1107) x 1
●150M尾馬達(8000KV/1103) x 1
●DS155數位伺服器 x 1
●DS150數位伺服器 x 2
●衛星訊號線 x 1
●7.4V Li-Po 300mAh電池 x 2
●150手提箱-黑 x 1(292x160x69mm)
●六角螺絲起子1.3mm(藍色/8.2g) x 2
●六角螺絲起子0.9mm(紅色/8g) x 1
●配件盒E x 1(78.5x60.9x21mm)
●配件盒A x 1(52x40x12mm)
●ALIGN A10遙控器 x 1
●CH150X Li-Po充電器 x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富士的控 不如直接购买亚拓的带遥控器套装了,什么都有了,包括充电 遥控器 电池,飞机直接调整好的

h ...

我想配睿斯凯X10S

网友:
我的150X本来也想用亚拓原配的控,后来考虑以后的通用性用了JUMPER。

网友:
富斯控可以用了
何時出sbus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