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SZ 求助(解決)

楼主(2018-05-16):
問題解決了,最少可以設定10分鐘不動搖控就自動關控,會計時到預設定的時間前3分鐘開始滴滴報警,響夠3分鐘達到預設時間要是還不操作就自動關控,發現設置震動不會生效的,可能這個震動是為設定控電的最低電壓警報時起作用的。
請問下用18SZ的模友,使用搖控有時調機或者練模擬器,經常一些事處理下,忘了關控,控就一直開,發現18SZ為什麼沒有提示警報呢?幾年前的14SG都有待機不動搖控時間長了例如十來分鐘控就嘀嘀響提示的。18SZ找遍了菜單和找了幾遍說明書都沒找到相關的,菜單裏的warning setting裏沒找到相關的。真不知是沒有這功能?還是默認是開了的只是沒有相應菜單,但也不見有提示啊,放老久都沒見响?!還是隱藏在那個菜單裏?望留意這個功能問題的模友幫助下。謝謝。

网友A:
14也没有啊……只有低电量报警

网友B:
系统菜单有,自己设置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也没有啊……只有低电量报警

有的,以前經常飛完一個起落,在那裏聊天,忘了關控,控會提示滴滴響提示的。你也找找。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菜单有,自己设置一下就好

麻煩指詳細點。哈哈。我是找遍了沒見到,可能時運高,沒看著,系統菜單那個子菜單裏?你也看看,可能你的也沒有。

网友C:
默认18sz 5分钟不动就报警的 15分钟自动关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煩指詳細點。哈哈。我是找遍了沒見到,可能時運高,沒看著,系統菜單那個子菜單裏?你也看看, ...

我的有啊,到5.8报警,自己研究一下就好

网友B:
时间段的也有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有啊,到5.8报警,自己研究一下就好

你這個是電压報警,跑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段的也有看说明书

你可能理解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18sz 5分钟不动就报警的 15分钟自动关机
真的?那個菜單項呢?麻煩說說

网友D:
有没有双定时器,比如切到熄火之后,启动另一个定时器,用这个来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双定时器,比如切到熄火之后,启动另一个定时器,用这个来提示?

双計時器是有的,你這個方法是應該也可以達到某程度的提醒作用,但直接點的還是應該有個待機保護提示才合理,所以在找問題所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理解錯了。

才看到

楼主:
頂上去,看能找到原因不。

网友E:
在系统菜单 电池设定里面 设置时间。到了之后会报警。然后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系统菜单 电池设定里面 设置时间。到了之后会报警。然后关机

哦哦,這個自動關機我以為是電池電量到了設定報警電壓,然後自動關機的。我試看看。先感謝

剛才看了下,是了,感謝的,看來我也是眼大看過隆了,剛才樓上的模友可能也有提到,感謝各位回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系统菜单 电池设定里面 设置时间。到了之后会报警。然后关机

今天晚上還試了設定那個震動,但自動關機這個功能到了報警時間,震動沒有出現,只有滴滴聲,我見你圖這個震動你也是開了的,你自動關機提示時會震的嗎?我想這個震動是給設定電壓報警時生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晚上還試了設定那個震動,但自動關機這個功能到了報警時間,震動沒有出現,只有滴滴聲,我見你圖這個 ...

只有报警声。电压低了才会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