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迅pixhack问题

楼主(2018-05-16):
版本是v3,很奇怪的是水平校正一直不正常,直升机固件升3.5.3,加速器水平校正,每次都提示成功,倒是返回主界面,发现地面和天空的方向始终是反的,很奇怪,我是倒装的

网友A:
参数设置下,安装方式啊

网友B:
全部参数表里设置飞控板安装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设置下,安装方式啊

这个我忽略了,感谢提醒,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参数表里设置飞控板安装方向

这个忽略了,谢谢提醒,我试试

网友C:
AHRS_Operxxxxxx那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AHRS_Operxxxxxx那个参数

我参考x迪说明书看到这个参数,设置中寻找中,比起x迪,雷迅说明书做的太烂了,都没有用的文档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参考x迪说明书看到这个参数,设置中寻找中,比起x迪,雷迅说明书做的太烂了,都没有用的文档提供

玩pix,那么说明书要以wiki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参考x迪说明书看到这个参数,设置中寻找中,比起x迪,雷迅说明书做的太烂了,都没有用的文档提供

开源飞控,又不是商品控,哪有什么说明书,别以为某迪翻译了wiki,就是商品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HRS_Operxxxxxx那个参数

很奇怪,全部参数里面没有找到这个参数,是版本不一样吗?我现在Mission Planner版本是1.3.56版本,搜索参数也搜索不到,好奇怪,请教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全部参数里面没有找到这个参数,是版本不一样吗?我现在Mission Planner版本是1.3.56版本,搜索 ...

有的,仔细找,我拼的可能不完全正确,你从头找,A打头的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