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OSD里调参的疑问

楼主(2018-05-16):
看了黑蚁新版的飞塔,可以实现在OSD里,打杆调参,但是我的旧版F4和F3在BF里都没找到相关功能。

请问这个功能是在飞控上实现的,还是在OSD里实现的?

需要什么版本的的飞控或OSD固件?

相关设置在哪里?BF还是其它?

网友A:
带OSD的F4飞控支持,刷最新的固件即可

网友B:
飞控板要确认集成osd,或者外接osd。osd也要有相应的固件

网友:
现在 都这么先进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OSD的F4飞控支持,刷最新的固件即可

你好,我的f4就是集成osd的,已刷bf3.3.2最新固件,但是bf里并未找到相关内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板要确认集成osd,或者外接osd。osd也要有相应的固件

哥们儿,你这回答相当于没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儿,你这回答相当于没回答

根据你的描述,可能你的地面站没升级到10.2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f4就是集成osd的,已刷bf3.3.2最新固件,但是bf里并未找到相关内容啊

设置界面开启OSD选项了吗?

网友C:
图传对应串口协议还得打开,IRC Tramp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传对应串口协议还得打开,IRC Tramp

你那个是OSD调整图传频段用的,和楼主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
不管黑蚁F3/F4,都可以OSD调参,
只要是PRO V2版的黑蚁飞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