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fpv载机求助

楼主(2018-05-16):
打算按这个机型做个载机 机翼用微风的机翼 机身自己做 请问epp材料的发泡倍率该选多少的呢?

网友A:
用kt,epp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kt,epp太软了

轻木也可以吧  一米四翼展机长差不多多长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轻木也可以吧  一米四翼展机长差不多多长好?

一米四翼展有点大啊

网友:
你就按着视频上的比例做就行

网友B:
用魔术板,里面粘碳片加强,强度好,还轻,抗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米四翼展有点大啊

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魔术板,里面粘碳片加强,强度好,还轻,抗摔。

太重 魔术板

网友C:
KT板也能做

网友:
epp软,加强后一样重了,pp板对于一个1米4的飞机一点都不重,不然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好小子"机型,中间碳杆,要比你的原设计轻很多,而且好飞,最主要是相同设备,好小子续行能力强。
epp30倍的行,45倍的做不了大飞机

网友:
可以轻木框架+EPP蒙皮,我觉得这样又轻又好修……

网友:
推荐APD 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
你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