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增加速度,换了3s电池,速度还是没有加快

楼主(2018-05-16):
(无正文)

楼主:
原来2s的电池,都是25C,船重大概1.5公斤。380电机,电机说明是6V6000转,12V12000转,以为换了电池,电压高了,转速就快了,还有就是半浸的三叶桨,把船按下去,感觉全浸推力大了很多,各位高手给个意见

网友:
换36的无刷电机,配120a电调   考虑4s   桨用半cnc铝桨

网友:
试试4s,不行就再+1s~

网友:
有刷不够无刷强的,改一下吧

网友A:
换动力总程

网友:
550电机,转速15000以上,36两叶半浸桨

网友:
降低船重!

网友:
船太重 动力太弱

网友:
电机不行,船太重。

网友:
熟悉的插头  熟悉的味道

网友:
全套升级,6S电池配无刷电机和CNC桨。呵呵,看论坛的高手是这样的。

网友:
有刷的还是跑跑姿态吧

网友:
船是不小··动力和船不成比例···有刷的话最少也考虑550的高速电机··不过很容易烧···所以还是直接无刷算了···便宜的3650也就四五十

网友:
玩航模 提个建议
找一艘你觉得很快的船 测量它的最大功率 可以是耗电功率 测量其重量 相除得到比值 每公斤重的船体对应多少瓦功率
代入到你的船上 测量重量 计算功率 买一套那么大功率的动力系统装上 肯定就跑的快了

网友:
电机不行 换无刷的内转子电机 家水冷套  转数不用太高 2000KV多够用了 转数太高没力气

网友(2018-06-25):
这动力,还有什么自行车呀

网友:
不晓得你的船速度咋样了···前面那个是我做的70厘米的···应该是同尺寸的···你对比下电机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