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TANGO控和DJI nanza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8-05-16):
各位请教下tango控用frsky的xjt高频头和sbus的xm+接收机飞naza遇到了这个问题:高频头对频成功,在dji的app里面能清楚看到对应通道的摇杆工作状态是正常。但是断掉和电脑连接,naza通电按照naza标准解锁油门方式不能解锁起飞。这个飞控只是换了接收机,在之前的华科尔d10控和接收下,能正常飞行,但是嫌接线多,故换sbus接收机。现在不能解锁,换了接收机后校准了pmu的,tango控进工厂模式也校了各通道的。

楼主:
各位来帮帮忙。

网友A:
看看飞控显示的油门通道最低值是否符合解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