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飞控不能连接电脑

楼主(2018-05-17):
我是新手收到F3飞控后没焊线就直接连了电脑刷了BF F3的固件,群里兄弟告知需要先敢线,焊好后不能和电脑连接,电脑的驱动已经安装,尝试重新刷固件不行,后来用了BF提示的短接BOOT的方法刷了固件但是还是不能链接电脑,请大佬帮助,附上接线图,和BF图,点击BF上的链接后,软件先是提示打开串口成功,过一会就是关闭串口成功

楼主:
OSD没有接

网友:
我的F3显示“10秒”内飞控没有反应,就断开连接。已经有两块F3显示这信息了。

网友A:
关注一下,我也 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一下,我也 遇到了这个问题

你电脑是什么系统

网友(2019-01-12):
这论坛的,懂得都不吭声的。。。难怪越来越少人逛

网友:
说明一下,F3飞控USB和UART1是共用的,如果你UART1接了OSD,那么USB就不能用了,只能把UART1上的接线拿掉,才能连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