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pixhack,失手损失一炖鸡

楼主(2018-05-17):
一阵轻烟后,舵机挂了,还有维修的价值么

楼主:
估计应该是尾舵频率错了

网友:
没价值了,换吧

网友:
齿轮没扫的话留着还有用

网友:
应该是三极管搭的H桥穿了,可以试着换的

网友:
不要了,一个舵机引发后续问题会更惨

网友:
这才哪到哪,我三套亚拓500Pro的钱都炸进去了!

网友:
PCB铜皮都烧坏了
要修必须寄回厂家换板子
综合安全因素考虑, 不建议修了, 换新吧.

网友:
还好,损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