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式电动喷气瞎捣鼓。

楼主(2018-05-17):
       灵感来自youtube视频,       2814kv1100 4s电池,离心风轮直径80mm 厚度40mm ,外壳瞎jb设计3d打印       初步测试,风量巨大,可以收敛喷口提高气流出速度,气道内效率损失 可能还没有涵道低p数电机和高kv带来的电损失大。有折腾的价值。后续再发帖。
抛砖引玉,

网友A:
叶片的方向是不是反了,进气口是不是也要再小一些和叶轮内径相当。

网友:
看过这个视频,飞的不错,有前途。叶轮好像是逆时针转,往外甩气的吧。期待试飞和推力测试

网友B:
这个是横向进气,后面出气,效率感觉不会好哪去。函道怎么说也是前进后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片的方向是不是反了,进气口是不是也要再小一些和叶轮内径相当。

叶轮方向是正确的 我也没理解。不过这个确实是确认在三正确的 ,试过反向的 明显气流量大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横向进气,后面出气,效率感觉不会好哪去。函道怎么说也是前进后出。

离心式的风机,其实和大家常用的假涵道做功没啥区别,
涵道的间隙要控制在零点几毫米才能称之为涵道,实际上大家常用的涵道根本就是个带筒的风机。

离心风机唯一好处是可以用更高p数的电机 提高点电效率,降低电机kv值  避免了垃圾涵道 采用 减磁钢提升kv的做法,

在某个配置平衡点,效率不一定比涵道低。只是这个点 需要测试。跟电机kv 离心风轮规格,出气口收敛程度 关系很大。

涵道的气流旋转 能量损失也不小。离心风机的能量损失也雷同,在气流能量损失上,也需要找平衡点

网友:
p数是什么

网友:
问题是装到进气道后的损失如何

楼主:
3n2p就是三槽两极,p是磁极数量,还没装呢,测试阶段,还要打印方口转圆口的收敛喷口,测试推力,测完了才到装机的地步

网友:
这个的最佳搭配要测试很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3n2p就是三槽两极,p是磁极数量,还没装呢,测试阶段,还要打印方口转圆口的收敛喷口,测试推力,测完了 ...

关注

网友: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叶轮方向 前向弯曲、反向弯曲和径向(直)
前向弯曲:噪音小、流量小,静压上升大
反向弯曲:效率高、扇叶沉重,适合中度载荷
径向:噪音大、防尘、适合重载荷
原话如下

不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说怎么装风量大就怎么装

还有一种是前后通气,侧面不通气的,空调室内机用的。

这种风机看起来效率更高,因为流动是近似二维的(沿着叶片横向基本一致),但是对气道形状要求较高。

网友:
这个搞垂直起降更方便

网友C:
叶轮需要尽可能靠近外壳哦,我高中做过离心水泵模型,用的是饮料罐做的壳体,吹风机的扇叶作为叶轮,效率很高。这种东西设计都差不多,LZ可以研究下自吸泵的构造,不是潜水泵哦

网友:
铺个凉席躺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叶轮需要尽可能靠近外壳哦,我高中做过离心水泵模型,用的是饮料罐做的壳体,吹风机的扇叶作为叶轮,效率很 ...

看了下大多数设计 都是叶轮在出口旋转方向一侧 尽量贴紧 然后逐渐增大半径。下半部分如果全部贴近是否会影响风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叶轮需要尽可能靠近外壳哦,我高中做过离心水泵模型,用的是饮料罐做的壳体,吹风机的扇叶作为叶轮,效率很 ...

搜了一下 没有彻底了解自吸泵。这位朋友 能给讲解下不?多谢哈

网友D:
和涵道比较不敢瞎说,我学过水泵理论。水泵有轴流泵和离心泵,轴流泵特点是低扬程大流量、离心泵是大扬程小流量(扬程大表示水泵提供的压力大可以把水抽到更高的地方),当然是在输入功率一致情况下比较。而且离心泵还分单侧进水和两侧进水的泵。涵道类似于轴流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涵道比较不敢瞎说,我学过水泵理论。水泵有轴流泵和离心泵,轴流泵特点是低扬程大流量、离心泵是大扬程小 ...

学习了 也就是说按照理论 离心泵 总压高,假如我在泵后加一级燃烧室。貌似这种会比涵道后加燃烧室的方案效果更好,总压高有总压高的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也就是说按照理论 离心泵 总压高,假如我在泵后加一级燃烧室。貌似这种会比涵道后加燃烧室的方案 ...

同感,总压高适合做电涡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大多数设计 都是叶轮在出口旋转方向一侧 尽量贴紧 然后逐渐增大半径。下半部分如果全部贴近是否会 ...

逐渐加大半径,是说像蜗牛壳那个样子吗?应该不是,这种设计工业化难度很大,所以就圆柱体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 没有彻底了解自吸泵。这位朋友 能给讲解下不?多谢哈

原理非常简单,叶轮就相当于水车,它与壳体径向形成了一个个小的类似于水车提水的那个结构,并在出水口用离心力把水甩出去,壳体内的压强变低,而进水口有一个阀门,只能有水进来,进水口是接在叶轮的轴向的。大概就是这样,不知讲明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逐渐加大半径,是说像蜗牛壳那个样子吗?应该不是,这种设计工业化难度很大,所以就圆柱体就好

买的几个成品离心风扇设计都是蜗牛壳,不懂,所以模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非常简单,叶轮就相当于水车,它与壳体径向形成了一个个小的类似于水车提水的那个结构,并在出水口用 ...

您描述这个 感觉就是我发帖图这种吧,是不是叶轮有区别? 我这个也是旋转轴的 轴向进,侧面抛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描述这个 感觉就是我发帖图这种吧,是不是叶轮有区别? 我这个也是旋转轴的 轴向进,侧面抛出

本就是啊,但设计不同,我不知道你为何做成那个样子,而且你的转子特别像鼠笼电机的转子,和水泵的差异非常大,这就是我说让你参考水泵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就是啊,但设计不同,我不知道你为何做成那个样子,而且你的转子特别像鼠笼电机的转子,和水泵的差异非 ...

哦 我这个是离心风机的专用叶片,铝合金的,水泵应该是下图这样的 。可能效果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