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一个devo10飞hcp100s的设置

楼主(2018-05-17):
Devo10刷了deviation 搭配一个HT8高频头  遥控如何设置 希望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把deviation官网上你对应版本的说明书认真看几遍,对照自己的控和实际控制预期效果,多试试,理解了deviation的设置机理,就一通百通了。

网友:
搭配HT8高频头的时候油门通道是需要反向的,使用前注意拆桨检查

网友B:
现在还有买100s的??驰远都跑路了

网友:
我听大神说过,好像有延迟,D10飞100s最好是用卫星

网友C:
根本不能用,退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eviation官网上你对应版本的说明书认真看几遍,对照自己的控和实际控制预期效果,多试试,理解了deviati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买100s的??驰远都跑路了

很早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不能用,退货吧

这样搭配不能飞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搭配不能飞吗

华科尔配驰远就是不能用,我之前买了,怎么设置都不行,后面直接退货了

网友B:
d10飞100s应该刷机,然后用卫星飞,用高频头很难飞,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配驰远就是不能用,我之前买了,怎么设置都不行,后面直接退货了

你的控刷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飞100s应该刷机,然后用卫星飞,用高频头很难飞,有延迟

哦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控刷机了吗

刷过了也一样,就是不匹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买100s的??驰远都跑路了

驰远跑路?什么时候的事? 可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驰远跑路?什么时候的事? 可信吗?

你去淘宝买配件看看有没有货

网友:
futaba的线不用可以转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