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静改动之海狼

楼主(2018-05-17):
潜艇静改动个人一直觉得难度系数太高,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这样!论坛的潜艇区拜读了各位大神的无数大作,新手第一台练手海狼无疑算比较容易的,不管加工难度,至少有大兵的帖子,参考步骤结构什么都可以参考。小号手的海狼套件买了自己都不记得几年了,今年过完年想想不能继续阑尾了,抽空还是动手开始搞吧翻开大神的帖子,一步一步的开始!最开始还是传统水袋,齿轮泵,电磁阀,做到后来发现各种问题是在太多了,快完工时候给放弃了,这里就不仔细说明过程了,上点照片大家自己慢慢看,着重讲后来改的唧筒版!
中间隔板一开始本来全3D打印的,后来发现没有太大必要,有就还是丝杆加3D打印隔板的方式来搞,水袋,齿轮泵的方式结构确实简单,连接好水路即可,但是各种问题也是很多,密封仓中水路太多,硅胶管来回弯折也影响实际使用,最后快完工后试了下还是有各种小毛病,加上群里看各路大神的讨论,所以最后这个版本我放弃了,直接做唧筒活塞版本的!3D打印堵头理论是可行,但是需要仔细打磨密封圈凹槽,否则还是有漏水的可能性,所有这里我最后也还是放弃了,按大神的惯用办法,尼龙车吧!

楼主:
做唧筒最重要当然是活塞和桶身,成品点胶机的针桶是非常靠谱的东西!我用的是这种,海狼用75*3的亚克力管,配合300CC这种非常合适!

成品针筒有点太长了,上床切短了20MM左右,其实可以做的更短一点!

这里说一下,针筒建议选1/4接口的,也就是2分内螺纹,这种容易买到合适的铜宝塔接头!
针筒选好了,自然就是做活塞,淘宝了合适尺寸的尼龙棒,上车床!

活塞车制需要注意,重点是O圈凹槽的大小,既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合适就好,保险期间我用了2层O圈,个人建议用氟胶O圈,耐水,耐油,耐磨!活塞中孔记得攻丝配合螺帽螺母能和丝杆更牢靠!
看看单O圈的气密性

再来试试吸水密封性

活塞丝杆这里用M5的,配合齿轮也需要攻M5的丝,齿轮是48T,对应减速电机上面的是20T,减速电机型号25GA370,6V电压,转速1360。铜齿攻M5丝,保证在M5丝杆上顺滑旋转,这里是丝杆推动活塞的关键!

活塞部分完成后,就可以开始做密封舱的隔板,这个隔板也起到固定唧筒以及后面各种设备的作用!
这里考虑唧筒的结构,选择用3D打印来制作,相比雕刻机来说好处是显而易见,能一次成型复杂零件,方便制作一体的齿轮箱体。
Solidworks建模画图没有画太多时间,结构也不是太复杂,整体考虑后期装配会非常的舒服!
说个题外话Solidworks是非常容易上手的好软件,强烈推荐!

打印材料是PLA,全部均为100%填充,这样能保证绝对的强度!

买齐丝杆螺帽等等各种配件就可以开始组装唧筒部分了,齿轮箱穿活塞丝杆部位需要加装法兰轴承。
依次把唧筒头部,中部,尾部隔板安装,靠3根M4丝杆支持连接!

这里可以重点是减速电机和活塞丝杆上齿轮组成的齿轮箱,因为3D建模,所以配合是完美的,一次搞定,这里需要涂上大量润滑油,关键部位!
活塞上下死点需要做限位处理,限位的原理是2个微动开关和2个二极管组成!
原理如下图!

K1和K1为常闭微动开关,按压后断开,D1和D2为肖特基二极管,组成机械的互锁限位!活塞上下死点触碰常闭微动开关触发限位功能,具体原来大家自己琢磨下电路就明白了,K1和D2为一组,K2和D1为一组!一组用活塞丝杆尾部触发低位,一组用活塞本体高位推连杆触发!注意:高位触发连杆要安装弹簧复位!

限位开关的测试!

动力电池部分,电压设置是2S,锂聚合物体积和容量不好取舍,而且太过娇贵,想想潜艇也不需要大电流,直接用了索尼VTC5动力18650电池,3P2S放电和容量应该是足以满足需求了!
电池固定想了很久,因为要让出进出水口,最后灵感来自左轮手Q!各位能看明白良苦用心吗
碰焊机手头现成的,有了打印的架子,组起来非常顺手!

楼主:
限位等搞好了基本就可以把后续2个隔板装好,同时装好舵机,电调,接收机等电子设备!这里说一下限位,限位需要仔细调整触发微动开关的距离和力道,调整不好无法起到限位作用!
活塞丝杆要截取合适的长度!

密封仓最后一步就是2边的堵头,堵头用尼龙车出来,重点是直径和O圈凹槽的尺寸要合适,过小起不到密封作用,过大会挤裂亚克力管,本人已搞挂一个管子切记切记!

车好的堵头电池端需要开3个孔,分别是中间进出水,开关,充电口,电机端的堵头需要车一个凸台用来固定电机,2边开出舵机穿孔!相关铜嘴,宝塔头根据自己需求选用合适直径和尺寸,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密封方式先用液态螺纹密封胶填充,拧紧后外面涂抹704硅橡胶保证密封!

堵头套上合适的硅胶O圈,接好充电口和开关以及进出水硅胶管让后压实2边堵头就基本完工了

看看密封状态的吸排水状态!

楼主:
密封舱完工后潜艇基本可以做完成了70%了,剩下比较难做的就是海狼的舵系拉杆,升降和方向在同轴交汇,需要做U型互相避开,这里还在慢慢加工中!多的时间就可以装好模型,喷漆啥的细活!

网友A:
我也想改一个,你这个试航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改一个,你这个试航了吗

别急,我说了这个版本我放弃了,我改做唧筒版本,再编辑照片!

网友:
还是太难了,想搞一个水面版都无从下手。

网友:
哈哈哈 我也放弃了 准备老老实实改动潜了

网友B:
狼哥改玩潜艇了?

楼主:
因为是第一次做,很多东西是边做边改,所以肯定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后期在慢慢调整!群里大神们讨论的意见是唧筒过长,后果是会出现前后倾斜,艇身不能保证垂直平行上浮下潜,这也是单唧筒最的缺点,参考很多意见就是增大唧筒直径,缩短唧筒长度,又或者使用双唧筒等等,也希望大家能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为了方便大家参考,现将隔板的模型文件上传,需要的朋友如果有3D打印机可以自己下载打印,同时给出零件清单!
3D打印的STL文件

建议使用100%填充打印用来保证强度,以我自己的UM2机器为例,100%填充,80的速度约需要23个半小时,使用60元左右PLA料,成本约为11.75元,重量195克!

零件清单:
M4丝杆3根,每根长度约30CM
M5丝杆1根,长度50CM
M4螺帽,M5螺帽,防松螺帽若干
300CC点胶机用针筒,1/4内螺纹接口
48T 0.5模铜齿轮一个,20T 0.5模电机齿一个
25GA370减速电机一个,6V 1360转
30A双向无刷电调,2212无刷电机,20A双向有刷电调,12克金属齿舵机2个
5A微动开关2个,肖特基二极管2个
5X9法兰轴承2个
80MM尼龙棒料,60MM尼龙棒料
活塞用氟胶O圈,堵头用硅胶密封圈,这个尺寸的选择依据自己车出的凹槽选择,一般是选择外径比凹槽小5MM左右!
宝塔铜嘴若干,一共需要4个,分别是唧筒上的1/4的外螺纹M6宝塔头,进出水口M6宝塔头,舵机拉杆M4宝塔头!
剩下一些辅料根据实际情况自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狼哥改玩潜艇了?

嗯,想试试看

网友:
前排占位 顶豪狼 做的漂亮!

网友:
厉害厉害,这么多年了,依然见见精品!真想拥有个一件两件狼哥的宝贝,都觉得是个宝贝可以好好的摆放享受着

网友:
没有炸管图,差评

网友:
前来顶帖,顺便围观多图

网友:
飞狼变海狼,赞一个!

网友:
狼大出品必属精品!啥时候我也来学一个(锈头钉铛)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精华,一直想学习做法,但一直看不懂怎样做

网友:
无私奉献

楼主:
更新一下十字舵的制作,基本结构成型,等铜材回来重新做,铝合金不好固定,铜材可以焊接还是简单方便多了

网友:
大神出品必是精品

楼主:
搞定新的十字舵结构

楼主:
基本完成了轴系和十字舵的安装了!这里应该是海狼除了密封舱外最复杂的地方了!

顺便上个测试视频

网友:
看完了 厉害
我的海狼还在烂尾中

网友C:
楼主,我又来了,这个电源开关和充电插口能否告知是什么名称。

网友D:
厉害厉害,受益匪浅,可否分享一下尾舵支架的st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又来了,这个电源开关和充电插口能否告知是什么名称。

IP68防水航空插头  SP1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厉害,受益匪浅,可否分享一下尾舵支架的stl文件?

可以,晚点上传,不过模型因为板件只能手工测量,所以建模出来有一点误差,需要人工打磨一下,大体没有问题,所以我也懒得修改了

舵系固定座打印文件!
百度云附件:舵系固定座.STL

网友:
引用 楼主:
IP68防水航空插头  SP13

谢大佬。

网友(2018-09-01):
狼哥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多谢,精彩的帖子。谢谢分享

网友(2018-11-05):
楼主,我想照着你的步骤做一个潜艇模型,但是我对3d打印不太了解,请问拿着你的STL文件是不是就可以去找人3D打印了,尺寸什么的已经包含在STL文件里面了吗

网友:
你的内舱怎么固定,还有潜艇上盖怎么固定处理的?

网友E:
大佬,小弟不才,想仿照你的静改动海狼做一搜潜艇模型,看了你的帖子,想请教你2个问题:1、你的密封舱长度和直径是多少呀?2、你的STL文件里面的尺寸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小弟不才,想仿照你的静改动海狼做一搜潜艇模型,看了你的帖子,想请教你2个问题:1、你的密封舱长度 ...

75MM*3MM的亚克力管,打印stl文件是配合这个规格亚克力管建模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75MM*3MM的亚克力管,打印stl文件是配合这个规格亚克力管建模的!

感谢大佬,我的管子和你是一样的,真幸运。
大佬,我有一个偷懒的小方法,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想用无人机上的矢量电机座来代替传统的推进电机带动螺旋桨,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安装艇翼两侧的舵机了,请问这个方法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大佬,我的管子和你是一样的,真幸运。
大佬,我有一个偷懒的小方法,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想用无人机 ...

没试过这样,你可以试试

网友F:
底下开那么多孔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底下开那么多孔有什么用?

潜艇壳进水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这样,你可以试试

好的,大佬,我还想问下,你连接电池的薄薄的小铁片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呀,上哪能买到哇。

网友E:
引用 楼主:
75MM*3MM的亚克力管,打印stl文件是配合这个规格亚克力管建模的!

大佬,我的密封舱做好是50cm的,塞不进去1/144的海狼模型,好尴尬,要多长刚好才能塞进去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这样,你可以试试

还有一个问题,大佬,你是用什么方法把电池和小铁片粘在一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的密封舱做好是50cm的,塞不进去1/144的海狼模型,好尴尬,要多长刚好才能塞进去呀

密封舱是43CM左右长短,连接电池的不是铁片,是镍带,用碰焊机点焊的

网友E:
大佬,给锂电池充电的那个东西,我看你粘在盖子上的,那是什么呀,我问了好多电子商店,他们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给锂电池充电的那个东西,我看你粘在盖子上的,那是什么呀,我问了好多电子商店,他们也不知道。

威浦weipu防水航空插头插座SP13

网友G:
LZ我想请问一下,潜艇在水里需要排水上浮的时候,气是哪里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我想请问一下,潜艇在水里需要排水上浮的时候,气是哪里来的啊?

只是改变密封舱内唧桶活塞中水的重量,活塞推拉再密封舱内存在负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改变密封舱内唧桶活塞中水的重量,活塞推拉再密封舱内存在负压

存在负压的情况不是很容易进水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是改变密封舱内唧桶活塞中水的重量,活塞推拉再密封舱内存在负压

大佬,感谢您的帖子,我用一个月的时间赶制的潜艇粗糙下水了,结果。。。。。进水了。。。
是我自己的防水没做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大佬,我的天地飞遥控器为什么控制不好螺旋桨的电机,我有3个舵机+1个电机,一共4个不同的信号线接在接收机上,分别用遥控器的4个摇杆控制,可是有时候懂电机的时候舵机也会动,动舵机的时候电机又停了,好崩溃啊,诚心请教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感谢您的帖子,我用一个月的时间赶制的潜艇粗糙下水了,结果。。。。。进水了。。。
是我自己的防 ...

如果不是你动摇杆干涉到了那就多半控的干扰问题或者是电调给接收机供电不足等等这些问题!具体自己用排除法分析就好了!

网友(2019-01-03):
楼主,你的电调参数能说一下吗?

网友:
电机泡水工作没问题吗?

网友:
太强大了楼主,学习了!支持楼主!!!

网友:
电机和桨是怎么连接的?电机是防水的吗?

网友:
问下,做密封的是什么胶啊?

网友(2019-05-06):
感觉大神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感谢您的帖子,我用一个月的时间赶制的潜艇粗糙下水了,结果。。。。。进水了。。。
是我自己的防 ...

你看看你遥控器的设定 是不是设定了混控 混控有些事会影响到的 并且一般两个舵机就好了 一个控制方向 即使是首尾升降舵也用一个舵机 加一个传送带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限位等搞好了基本就可以把后续2个隔板装好,同时装好舵机,电调,接收机等电子设备!这里说一下限位,限位 ...

问一下 这个律师我的电路板是负责做什么的呀 功能是什么 我该搜什么名字呢

网友H:
楼主好,能给做套唧桶吗?用的是500mL的55直径的桶,内径50行程25.

网友:
用的是70X3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能给做套唧桶吗?用的是500mL的55直径的桶,内径50行程25.

抱歉,不代工,我也没有时间代工,去淘宝可以找到代工的店铺!

网友:
好吧,自己试试做吧。

网友I(2019-06-11):
引用 楼主:
抱歉,不代工,我也没有时间代工,去淘宝可以找到代工的店铺!

楼主做你电调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J:
大哥,请问能发下你潜艇的3d图纸吗

网友K(2019-07-12):
请问什么是冲潜什么是静潜?用什么原理实现的?本人也想玩潜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做你电调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30A电调和2212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哥,请问能发下你潜艇的3d图纸吗

小号手1/144海狼静态模型,哪里有3D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什么是冲潜什么是静潜?用什么原理实现的?本人也想玩潜艇~

冲潜顾名思义,靠动力和舵面配合冲去水中,一般情况浮力大于重量,停止动力后会自己浮起来,很多玩具就是如此,静潜就是靠内部机构和真艇一样沉浮,内部机构种类很多,气囊,唧桶活塞,压缩气体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潜顾名思义,靠动力和舵面配合冲去水中,一般情况浮力大于重量,停止动力后会自己浮起来,很多玩具就是 ...

感谢~~~受教了~~~

网友J:
大佬,几个问题请教下,1,防水开关装在哪里的能否附图2,我看你使用的是2212无刷电机,你装在密封舱外面不怕进水么3,你这个船体我没有看到螺丝孔,全部完成之后你是直接使用防水胶结合的话,那你下次拆机不是很麻烦?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8460094?from=search&seid=3638374946526840016

网友:
自己能建模还有这么多设备可以用为什么不打印了一条大点的潜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佬,几个问题请教下,1,防水开关装在哪里的能否附图2,我看你使用的是2212无刷电机,你装在密封舱外面不 ...

防水开关图片里面有,仔细找找就行了,无刷电机泡水没问题,装好了基本没问题不会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