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100A v3你们是怎么设定缓起的?

楼主(2018-05-17):
我设的精灵模式怎么感觉每次拉到底都是缓起啊!今天在小区广场测试悬停没看清有个3米高的地方有线给我当下来了!好气人啊!!炸成这样!还有就是感觉转速没起来!尾巴猛推油会像右跑下!

网友A:
油门曲线一条直线,起飞前大桨零螺距在地上转11S再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一条直线,起飞前大桨零螺距在地上转11S再起飞

这么麻烦!

网友B:
你干嘛要用精灵模式尼,一次标定的存储模式不是更好吗

楼主:
哦我晚上设置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干嘛要用精灵模式尼,一次标定的存储模式不是更好吗

有时候不同牌子的电池多了,输出功率也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不同牌子的电池多了,输出功率也不一样的

这点功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不能使用頭像圖片來確定是女魔友......

网友:
用储存定速模式

网友D(2018-08-06):
你这是多大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多大的飞机

亚拓50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