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505尾桨夹虚位的困扰

楼主(2018-05-17):
飞机没炸过,尾桨夹与轴承间隙过大,感觉桨夹里的轴承小了一圈,这个影响飞行吗?怎么解决?真怕哪天嘭的射了!

?x&sharefrom=android

网友:
换sab的不松。刚合适

网友:
虽然我没有505,但我看你的视频来说,肯定中联或轴承磨损了,按美式来说换,按中式来说,飞吧,多观查着点,感觉不好换新件,

网友:
都有虚位,我亚拓500x也有,其它牌子就不知道了。

网友:
金属的晃动还这么大啊。自己量一下桨夹内径,再量一下轴承外径。看看差多少。正好1MM的话直接换更大的轴承。

楼主:
塑料尾桨夹基本没虚位

楼主:
X3也让人不剩心,新机,球头扣都是按照说明书上的长度,项位臂向上翘大概5度,大桨更是差的离谱-5度,

楼主:
感觉是中联主轴开孔靠上了

网友:
射,是迟早的事。看你选择更换的时机了。

网友:
貌似我的SAB500也是这个鸟样,不过是收的二手,到我手飞了300多起落,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
我一般都用薄塑料垫进缝隙里

网友:
可以试试用垫片调节

网友A:
我的尾巴也是这样!求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尾巴也是这样!求解决办法

轴承裹一圈胶布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裹一圈胶布可行吗

不知道。。。坐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
理解错了。。   裹胶布很快就被磨损了

网友B:
說個秘密你聽,這是正常的,說明富麗山寨得到位。sab的正常安裝好也是這樣有揮舞角度的。當然山寨的質量射不射就不清楚了

网友:
楼上已经说了,山寨的到位。原本就是这样,再山寨过来,射不射就不知道了。我觉得有理

网友:
尾巴虚位没事,转起来离心力就拉到底了。但是主桨夹不行,会拉向一边。

网友:
kds的原厂就设计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個秘密你聽,這是正常的,說明富麗山寨得到位。sab的正常安裝好也是這樣有揮舞角度的。當然山寨的質量射 ...

这个虚位不是来自中联,中联里是皮垫圈这个可以理解。是桨夹轴承与桨夹有间隙产生的虚位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一遍,你的那个好像是径向虚位较大(径向的应该只能换桨夹了)。我的500x径向虚位比你的小很多,只有轻微一点,主要是轴向虚位(轴向的好处理)。

网友:
拿卡尺量,间隙够1MM了可以换轴承,不够1MM了,要不继续用,要不换总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個秘密你聽,這是正常的,說明富麗山寨得到位。sab的正常安裝好也是這樣有揮舞角度的。當然山寨的質量射 ...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靠谱回复,楼主要是掰一掰大桨夹也会有同样的发现的。。。

网友:
不射就可以沒有問題,我的原廠380,500也是這樣子

网友:
很正常,放心浪就行,机械需要有时候

网友:
我的380也是酱紫在群里说了下 还给喷了 后面换了另外一家的就没事

楼主:
X3L大齿磨头罩怎么破?

网友:
我以前的380也是这样,你把桨夹拆开,把内外轴承调换下位置就没虚位了,这样科学不科学就不清楚了

网友:
我的500L原厂桨夹也是这样,厂家和模友都说是正常的,飞了几十起落无异常。

网友:
这飞机没整过,整过别的

基本上我整过的飞机都有多少有点,毕竟轴承游隙就在那,完全没有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