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接收机必须接电调才能用吗

楼主(2018-05-17):
新进了一套天地飞7,接收机上面没有电源接口,说明书上说:任意通道均可作为电源输入。我把3.7V锂电池的正负极接到接收机第7通道的正负插口上,可是接收机的STATUS指示灯不亮。难道说,接收机非得配合相应的电调才能使用吗?哪位老师给说道说道,拜托了。

网友:
电压太低

网友:
需要5V电压。正负不要弄反了

网友:
估计你接反了,接收机正常工作电压应该是5v,3.7v电池给接收机应该也能工作的。

网友:
会不会木有对频?接收机3.7 v电池充满电4.2v   无动力滑翔机用过  可以用。插反正负会挂的哦。

网友:
接收机需要5伏供电

网友:
3.7v可以呀,看我的,你是不是开控对频了?

网友:
有的接收机是高压接收机,2S直驱,看看你是啥接收呗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接反或电压低

网友:
接收机必须有5v供电才能工作,这个工作就由电调负责,(电调有5v输出3线接头)

网友(2021-08-28):
只要正负极没接错,对频后也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