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小四轴的桨和电机怎么拆?

楼主(2018-05-17):
请教:这个小四轴的桨和电机怎么拆?
感觉有个电机运转不畅,想换个电机,不知如何拆卸。
伟力 929 四轴 瓢虫

小四轴

小四轴

网友A:
好像螺旋桨中心还是侧面有个洞,里面有螺丝,拧下来就能换,太久了记不清了

网友:
卡进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螺旋桨中心还是侧面有个洞,里面有螺丝,拧下来就能换,太久了记不清了

没有螺丝。
终于拆了!
夹住齿轮后,桨直接拔出。
电机也没有螺丝,卡扣左右晃动分离。
有两个小轴承,其中一个比较干涩。也不清楚这么小的如何清洗,换了一个舵机里面的小轴承,好多了。静态下旋转顺滑,明天试试。

轴承干涩

轴承干涩

拆卸

拆卸

网友:
桨是有螺丝固定的,扭下来就好,电机座上好像也有,有就拆吧,没有就是卡住的,看一下就知道,不难拆

网友:
记得碳管与电机座内面是即插型插头藏里面的,大概记得这么多,楼主试一下吧,我拆过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