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GO 4 打补丁简单教程

楼主(2018-05-17):
基本上算是个扫盲贴, 尽量简单讲, 看清楚再照做. 不牵涉固件, 不牵涉越狱和root,所以基本没什么风险

简单说下为什么要打补丁:
到目前为止的给go 4打补丁的目的和原因:

无需使用实际的DJI账户登录。请参阅下面的安装说明。
将发射功率设置为FCC模式(基于美国的高功率tx),欧洲和大陆使用较低的ce功率设置 。
阻止固件升级检查(Go应用程序不再知道你的固件是什么)
删除强制升级:这可以防止GO应用程序锁,直到您更新
从应用程序阻止所有偷偷传回大疆的通信。
允许本地地图
在Spark上启用Mavic Flight Modes
启用精灵3系列补丁4.1.3
启用Wifi频道选择
为Mavic启用Quickshots。 *出现在Go应用程序中,但不适用于.700固件。你需要4.1.14 GO和1.03.1000或1.04.0000 *
*更多补丁正在处理中,此列表可能不完整*

下面是如何创建你自己的go apk补丁(安卓) windows
1, 先下载java 环境, 没有的就装, 有的跳到下一步. 官网地址 http://download.oracle.com/otn-p ... windows-x64_bin.exe
2: 这里下载https://github.com/Bin4ry/deejayeye-modder 你读到这篇东西时候最新版的补丁工具. 不懂英文的点右边绿色的 clone or download, 然后在下拉列表里选 Download ZIP.
3. 找个地儿解压缩, 然后找download_tools.bat运行. 它会自动下载补丁工具, 自动创建文件夹. 有个十几二十秒就下完了.
4.成功之后打开tools文件夹, 里面应该下载了Apktool.jar, bspatch.exe, patch.exe

*************目前(2018年5月)刚刚发布的是4.1.22 NoSecNeo * 推荐版本4.1.14 nosecneo,为啥推荐? 因为我用的就是这版
***注 ** APK有两个不同的版本,“1”版本和“2”版本号。 “1”版本#用于手机,“2”用于平板电脑。 目前NoSecNeo版本只是一个“1”版本,但在平板电脑上运行得很好。
5. 4.1.14原版下载地址
这里    4.1.22 NoSecNeo 这里
6. 把下好的apk复制进 PutApkHere 文件夹. 复制之后改名, 改成 orig.apk. 不改不会运行!!
7. 返回上一级菜单, 找RunMe.bat文件, 右键点击,然后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windows 会出一堆乱七八糟的安全提示. 你知道怎么做吧?
8. 窗口运行之后会出17个选项, 前面都是No 选你需要的输入数字,No会变成Yes 简单翻译一下:
   1 打开缓存控制
    2, 让spark有mavic的飞行模式
    3, 打开spark的wifi频道选择
    4. 恢复djiconfigs文件
    5. 隐身登陆
   6 修复登录按钮
   7, 强制FCC
   8, 离线运行
   9 . 把db文件转到公用文件夹
  10: 悟2 兴趣点功能.
   11: 删除root检查
   12: 删除固件升级服务
   13: 删除白金版桨叶报错
   14: 删除强制升级
   15: 删除拨轮警告( 悟2)
   16: 删除风速警报
   17: Crystal sky用
    推荐选项: mavic :  14567-11-12  spark:  1234567-11-12 , 选好之后输入 P 打补丁,静静等候几分钟. 完成后按任意键窗口会关闭
完成之后,打补丁的GO应用程序将位于__MODDED_APK_OUT__文件夹中,文件名类似:mod-**.apk
10. 手机上已经安装的go app 删除缓存和数据, 然后再删除. 找到dji文件夹, 改个名或者干脆删除(里面有之前的飞行数据和视频什么的). 然后把手机开成飞行模式(如果用假账号登录), 把补丁的apk传到手机里运行安装. 前面开了隐身登陆的, 所以安装好之后可以不需要登录, 飞行记录什么的还会有但是不会和你帐户同步,( 如果不喜欢用你的账号登录也可以). 登录超时之后,输入任意用户名密码登录,设置一番强制退出, 然后再关飞行模式.
11. 现在你的go4可以在联网和不联网情况下运行了. 联网下了地图数据之后开离线也能飞.

PS:    有关NFZ的东西不写了,今后也不打算写, 也不打算帮助所有关于NFZ禁飞区的问题.

网友A:
看不懂精灵4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精灵4可以用吗

可以
,,,,,,,,,,,,,,,,,,,,,,,,,,,,,,,,,,,,,,,,,

网友:
这是安卓的,ios怎么处理呢

网友:
同问iOS的有教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

苹果手机怎么搞

网友:
最新的补丁是4.1.22 稳定好用

网友:
谢谢,专来的技术贴。
感谢!

网友:
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请教,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请教,
谢谢了!

旧版没删干净

网友B:
不知如何删除干净。是不是需要越狱,才能删除干净!!!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如何删除干净。是不是需要越狱,才能删除干净!!!
谢谢!

是不是装了dji go?  把dji go4 和dji go 都先清数据然后再删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装了dji go?  把dji go4 和dji go 都先清数据然后再删除.

删除dji go4, 没有安装过DJI GO.
最后是通过初始化,回复系统数据后,成功安装。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C:
谢谢楼主的教程,有空打个补丁试试强制Fcc模式下的功率有多大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教程,有空打个补丁试试强制Fcc模式下的功率有多大提升。

飞1km就能感觉出来. 高度超过3,4百米也能感觉出来

网友:
直接发个改好的就得了

网友:
-: Could not find 'tools\apktool.jar'...
-: Press any key to resume..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分别用两个版本(V4.1.22及V4.1.14)打了补丁后,对比原官网相同App进行测试。结果如下图
强制Fcc模式

ce模式

两种模式下相差7dbm左右的输出。

网友:
这个版本不支持 Mavic air。

网友:
这样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