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5 模拟器 微调问题

楼主(2018-05-17):
确认遥控器中立位正常,模拟器也校准过中立,但飞机还是会飞偏。
仔细看屏幕中模拟器图标,发现图中2,3,4通道微调都不在中立位上(如图,微调按钮变得亮红):

而用其他不会偏航的飞机,屏幕上模拟器微调则全部没亮:

请问怎么调节模拟器中的微调?

网友A:
你不是用的那个什么SM600吧?那玩意本身就不怎么精准

网友:
你不会校准吗

楼主:
应该是飞机文件的问题,改文件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楼主:
摸索了一阵,终于弄好了。。在编辑飞机的页面,把各通道的trim都调为0就好。

网友:
你g7是正版吗?

楼主:
从G7升级的G7.5,应该是正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G7升级的G7.5,应该是正版

哦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用的那个什么SM600吧?那玩意本身就不怎么精准

连的t8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