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原因副翼自己会动

楼主(2018-05-18):
在调试的时候飞机和遥控通上电没动到遥控器只是打把电调放进机舱里,副翼自己会动(幅度不是很大)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自己想会不会是周边有人玩手机有干扰到。
地点是在一个广场旁边还有湖
请大佬分析一下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谢谢了!

网友A:
1.检查遥控通道是否有抖动
2.舵机是否跳舵
3.电调与舵机太近是否有干扰
4.外界干扰因素
5.风吹舵抖
6.楼下补充

网友:
1舵机坏了
2遥控器坏了

网友:
3  鬼打舵

网友B:
我原来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舵机一直抖

网友:
一般都是舵机有问题,换一个舵机插在接收的副翼通道看看会怎样?

网友C:
摇杆电位器或者舵机的问题,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维修服务。

网友:
替换排查,交换舵机插位,看抖动情况是否是跟舵机有关,
再换接受,电调,,,,

模型故障排查,基本就这个套路了

网友D:
啥舵机  用多久了  啥遥控

网友: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E:
插线接触不良面要大些

网友:
替换排查
替换排查,交换舵机插位,看抖动情况是否是跟舵机有关,
再换接受,电调,,,,

模型故障排查,基本就这个套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舵机  用多久了  啥遥控

银燕    天地飞7    没怎么用,就是经常摔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遥控通道是否有抖动
2.舵机是否跳舵
3.电调与舵机太近是否有干扰

怎么检查通道抖舵
怎么看是不是跳舵
距离多少比较合理
冲浪者x8机仓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舵机一直抖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线接触不良面要大些

我是有用延长线,这个要怎么固定比较好

网友:
延长线接触不良,要么把延长线和舵机线焊死,要么把延长线铜片拨斜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摇杆电位器或者舵机的问题,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维修服务。

原来是你少将同志

网友:
换个通道试试,如果没问题就看看是不是线出毛病了。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是Y线没插好,可以插好之后用热熔胶粘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你少将同志

网友G:
接收机离电调太近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收机离电调太近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距离多远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

我是su27上出现过这个情况我也不管他只管飞

网友:
有的控电镀面做的不好。容易静电干扰。
自己在电镀面那接个线到负极就能好
之前朋友买了个天九,就是莫名其妙的的抖舵。厂家换了两次都没好,后来发现是静电问题。
不知道天地飞的厂家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H:
楼主用的是数字舵机还是模拟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是数字舵机还是模拟舵机?

不知道,二代 EMAX 原厂正品 银燕舵机 ES08A II 伺服器 8.5g-9g舵机
买的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