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老船长:两个桨推力会变大么?

楼主(2018-05-18):
小白一枚,请教老船长们。
如果在同一根传动轴上同轴安装两个桨(前后装),推力会变大么?
如果是在喷筒里呢?会加速水流呢还是能加大水量呢?有人试过么?

楼主:
自己再来顶一顶

网友A:
会的,船舶技术资料里看到过。同向旋转与反向旋转都可以增加推力。

楼主:
感谢回复。那为什么船模很少见到这样的配置呢?记得看过一篇帖子里说过,船模相对于真船,动力都是过剩的。这是不是就是没人在船模上这样设置的原因?

网友B:
是吧 没必要

网友C:
魚雷上的螺旋桨是同轴反向,可以保持航向,而且推力又大。

楼主:
同轴反向如何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轴反向如何实现?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在2008年好像第五期《舰船知识》杂志上刊登了介绍有关鱼雷同轴反向旋转的机构的文章,才搞清楚。
望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