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轴与船底的角度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8-05-18):
请问各位大侠,自制V艇,桨轴与船底的安装应该是平行的还是有一定的角度呢?角度应该设为多少呢?出轴的长度有没有特别规定?谢谢!!!

网友A:
用硬轴的最小的6~7°,最大的10~11°,用软轴的大概-1°~3/4度。

网友:
权威人士给出的参数要好好收藏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硬轴的最小的6~7°,最大的10~11°,用软轴的大概-1°~3/4度。

谢谢指教!!!请问平衡点是船长的二分之一处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呢?

网友B:
平行最好啊,不过硬轴平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请问平衡点是船长的二分之一处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呢?

不知道你说的平衡点是什么地方
是不是船的重心?

网友C:
同样的问题,请教各位

这些调整对于船的姿态有什么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平衡点是什么地方
是不是船的重心?

请问的平衡点是放在船长的二分之一处,还是靠后或靠前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请教各位

个人觉得应该是调整重心的,第一个电池太轻容易跳的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请教各位

角度向上叫负角度 能使船头上翘 过大可能会造成跳跃
0度是最理想的角度
角度向下能让船头下压 一般在5度内
角度大才能稳定说明重心有问题
还有轴位高低 轴位过高 桨效低 可能不起滑
过低会造成尾跳

以上理论是对于半浸桨o艇 cat(f1)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