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猪首飞成功

楼主(2018-05-18):
装机照片

机身底部刷了一层环氧加玻纤布

大神帮我弄发动机

用的从大嘴鸟机上拆下来的OS95V发动机,动力越级了很多。但是飞起来很爽。上天之后微调一下,飞起来稳的一逼,甚至可以脱手,起飞姿态非常漂亮,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超重了,桨也要打水。降落因为不熟悉,所以跳了一下。总之是架好飞机,不过该加固的地方要加固,该补强的要补强。

网友A:
恭喜,上视频

网友:
楼主刷了玻璃钢吗?

网友B:
神机 漂亮 可惜绝版了

网友:
机腹必须再贴布刷环氧,我的回来都已经开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刷了玻璃钢吗?                                                                                   ...

对,听模友说不刷重降会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机 漂亮 可惜绝版了

没有,能买到。这架也是才买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上视频

马上上视频链接

网友C:
刷玻璃钢方便吗?
舵机、拉杆、铰链怎么处理?
网上这方面教程很少,楼主能做个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玻璃钢方便吗?
舵机、拉杆、铰链怎么处理?
网上这方面教程很少,楼主能做个教程吗?

刷玻璃钢挺方便的。网上买的59两小桶的环氧树脂胶。把玻纤布蒙在机身底部,用502胶水固定好位置以后剪裁形状,然后刷一层环氧,宁少勿多。刷上之后一定要在表面反复刷,保证表面光滑,减少阻力。胶水12小时后干了再把便于修理打磨一下。舵机我是在四周有缝隙的地方涂上704胶水,舵机臂螺丝里面用凡士林或者其他润滑油涂满。拉杆孔位置也是用凡士林涂一下。

网友C:
请问你是全机都刷了玻璃钢吗?
玻璃钢重吗?
拉杆怎么从机身里出来?
刷了之后铰链那里不会很硬吗?
颜色是怎么弄的?

这方面不了解,问题比较多,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全机都刷了玻璃钢吗?
玻璃钢重吗?
拉杆怎么从机身里出来?

只用在机身底部刷就可以了

网友D:
速度胜高一切,请问楼主这机机能不能再慢点飞,迭速点是多少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胜高一切,请问楼主这机机能不能再慢点飞,迭速点是多少公里?

可以慢,我是已经很小得油门了,因为发动机比说明书上要求的发动机超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慢,我是已经很小得油门了,因为发动机比说明书上要求的发动机超了很多

网友E:
这个飞机多少钱,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机多少钱,求解

空机1680

网友:
视频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