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集成图传OSD的快拆狗云台板子

楼主(2018-05-18):
#沉寂好久没发帖了
对于折叠机航拍机来讲,云台如果不能快拆会比较尴尬,每次都要拧螺丝和接插一堆的线。
前段时间自己设计PCB做了一个快拆云台集成板,把模拟图传、Micro MinimOSD以及云台的控制信号直接集成在板上,预留了电源降压模块的焊接位置和跳线焊盘,既可以直接电源供电输入又可以降压后输入,功能复用。OSD所用的串口亦可以改为图传或者其他串口无线设备,总线接入飞控。

机架本身自带一个快拆云台结构,我正好借此把它做得更集成一些。实际效果很不错。30秒拆装。
上图:

网友:
机架蛮好看的,不错。

网友A:
电机什么型号 配的多大桨叶,机架看上去H420?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板有卖吗?Micro MinimOSD配pixhack飞控能用吗?

网友C:
快拆是什么,折叠有震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什么型号 配的多大桨叶,机架看上去H420?

电机TM的Antigravity 4006 KV380,机架DH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板有卖吗?Micro MinimOSD配pixhack飞控能用吗?

这个板子是我自己做的,暂时不开源不对外出售,谢谢!我用的飞控就是Pixhawk,当然可以用。只是个接口板而已,是串口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拆是什么,折叠有震动吗

快拆是碳纤板夹具,机架里头的设计(不是我设计的快拆);折叠桨震动还行,不厉害。

网友:
这快拆紧不紧

楼主:
碳纤板夹具,有卡口限制滑动,还可以,正常使用不会有问题。炸鸡那是肯定会甩出去的。

网友:
运动过快,会甩动,影响画面,注意留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