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楼主(2018-05-19):
直升机玩了几年,普通3D还可以一般都不会炸机。最近想入门固定翼,主要是没有起降场地,想用手抛起飞,手接降落或菜地硬降落。已有设备是亚拓470l的舵机,有点虛位直升机换下的,尺寸应该和8克舵机差不多。亚拓50a电调,6s1500ma电池,花牌2520,6s电机,z12电机也有。不知道什么适合固定翼用,加上买什么飞机,求推荐。

网友A:
一百多一套的塞斯纳入手最好,你直机的设备对这个机型来说太高端了。练好起降后你的下一架固定翼是什么机型应该就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百多一套的塞斯纳入手最好,你直机的设备对这个机型来说太高端了。练好起降后你的下一架固定翼是什么机型 ...

看到有个冲浪者x8,这种机型适合吗?

网友B:
电池电机电调都得换一下
固定翼涵道飞6S 。而且你那个太大了。刚飞固定翼飞6S 涵道有点快吧
电机的话,固定翼和直升机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手抛起飞的话,还是冲浪者X8合适。桨在中间,你降落的时候不会打到桨。

网友C:
md塞斯纳,再买个朗宇2216电机就好了,用直鸡的速度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机电调都得换一下
固定翼涵道飞6S 。而且你那个太大了。刚飞固定翼飞6S 涵道有点快吧
电机的话,固 ...

如果换电机,换低kv的。好像一般用3s/2450kv电机,而我用6s电池,就用840/920kv电机应该转速差不多吧。电调用固定翼模式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塞斯纳,再买个朗宇2216电机就好了,用直鸡的速度太快

多谢!上网先看看。

网友:
草地起降,冲浪者不错

网友D:
拜托,楼主都写明白了 “没有起降场地,想用手抛起飞,手接降落或菜地硬降落‘ 怎么还有人推荐塞斯纳?
按楼主的需要可以入手冲浪者x8或者后推板机F22,su27等,都是适合手抛手接的。冲浪者x8体型比较大,手接可能有点负担,可以菜地降落。
楼主有的设备都不适合,飞以上的飞机3S 2200mah电池就够了, 可以买PNP。
有直机3d的经验,相信可以很快就上手的。

网友:
固定翼设备不贵的,直升机电设可能不太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拜托,楼主都写明白了 “没有起降场地,想用手抛起飞,手接降落或菜地硬降落‘ 怎么还有人推荐塞斯纳?
按 ...

打算买个su27板机,pnp也很便宜,先练练手。
又看了看,x8是四舵机的,而su27是两个舵机。不知哪台好飞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算买个su27板机,pnp也很便宜,先练练手。
又看了看,x8是四舵机的,而su27是两个舵机。不知哪台好 ...

两个都很好飞(重点是要卖的设计,重心都正确的机)
su27是属于三角翼,左右上下都靠副翼来控制。x8就有左右副翼,上下尾翼来控制 (x8来说方向舵比较少用,甚至不用方向舵也没问题)
两个机飞行操控都是不同的感觉,你都可以买来试试。建议是先x8,可以同时学副翼尾翼的操控,熟悉了再su27更快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都很好飞(重点是要卖的设计,重心都正确的机)
su27是属于三角翼,左右上下都靠副翼来控制。x8就有 ...

好的,两台都买试试,不过还是打算用亚拓直升机的舵机和电调。舵机有虛位对直升机影响还是比较大,不用就浪费了。50a电调也就比固定翼用那些重10克左右,也有两个闲罝。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两台都买试试,不过还是打算用亚拓直升机的舵机和电调。舵机有虛位对直升机影响还是比较大,不用 ...

亚拓50a好像跟好赢铂金50a是一样的,8g舵机应该也可以用,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E:
不玩直机就别为那点设备分心了,便宜点出了,上固定翼PNP省心,拿来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玩直机就别为那点设备分心了,便宜点出了,上固定翼PNP省心,拿来就飞

直升机是肯定飞的,练好固定翼主要是教儿子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