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冲浪者x8+天9 舵机设置知否正确?

楼主(2018-05-19):
昨天首飞炸鸡了,今天回来检查,请教各位老师看看下图 是否设置正确?谢谢!

网友:
副翼对了,其他都反了

网友:
你要对尾打控拍照更好看点

楼主:
谢谢各位,哪有相关的原理图,百度一圈都没看到

楼主:
我明白了,想要让机头朝哪个方向运动,那相应的机翼同样朝那个方向,也就是水平尾翼向上就是机头向上,垂直尾翼向左就是机头向左也就是左转。
那么问题来了,天地飞9遥控和自带9通道接收机设置都是默认的,我选择的是固定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百度很多都说什么都不用调都是默认的。我天9所有设置都是默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想要让机头朝哪个方向运动,那相应的机翼同样朝那个方向,也就是水平尾翼向上就是机头向上,垂直 ...

你选择固定翼模型,只能说明三舵机不跟随动,如果直机模式三舵机会默认混控跟着动,并不是智能设置模型它自己智能调节,还是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调节

网友:
固定翼一般最简单的,就你这现状,就逆转一下升降舵与方向舵就可以了,再微调舵机或手动调一下拉杆,调平舵面就可以飞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还想问一下,冲浪者x8 新手四级风 能飞吗?

网友:
可以,逆风起逆风降

网友:
全都错了

网友:
只有副翼是对的,一般是想往哪个方向飞舵面就向那个方向偏转

网友A:
看你的遥控方向是用美国手,上网找了张图片加画了方向线给你,相信你一看很容易就明白。

网友:
在模拟器里面试试舵面反应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遥控方向是用美国手,上网找了张图片加画了方向线给你,相信你一看很容易就明白。

十分感谢,我基础很差,因为是第一次接触航模飞机

网友:
建议不要着急飞 先模拟器吧 !虽然冲浪者好飞但是没飞过的还是上天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遥控方向是用美国手,上网找了张图片加画了方向线给你,相信你一看很容易就明白。

好心的前辈,点个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我基础很差,因为是第一次接触航模飞机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可喜的是论坛有很多热心模友,

网友:
遥控器天线与飞机飞行方向一致,副翼正确,升降,方向错误。另外舵量都偏大。建议按照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我师父常说的一句话"Please read the fucking manual fi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遥控方向是用美国手,上网找了张图片加画了方向线给你,相信你一看很容易就明白。

中国手,还是美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