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 连炸两次,告终!

楼主(2018-05-19):
昨天第一次试飞  没抛起来 ,头朝地还好损伤不大,今天连飞两次都是贴地滑跑起飞,连炸两次,一共也没有几秒,给我的感觉就是上天以后乱窜,越乱窜手里遥控就越摆动幅度大,结果可想而知,两次都是头朝地,已经失去信心了。冲浪者怎么不像大家说的那样很好飞呢?有没有比这还好飞的机机。

网友:
多练模拟器,还有一部分是调试问题,灵活了就调小舵角

网友A:
还是赛斯纳吧

网友B:
感觉你连模拟器都不练,直接炸机,能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连模拟器都不练,直接炸机,能好飞?

练了好多天了,模拟器练得还是比较熟练的,可能是我没有调试好,毕竟真飞和模拟器还是有差别的,还有比冲浪者更好飞 更慢的飞机介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了好多天了,模拟器练得还是比较熟练的,可能是我没有调试好,毕竟真飞和模拟器还是有差别的,还有比冲 ...

亚博特飘飘机,买回来是三通,需要自己切开副翼加装一个舵机变成4四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了好多天了,模拟器练得还是比较熟练的,可能是我没有调试好,毕竟真飞和模拟器还是有差别的,还有比冲 ...

我就飞这机,随便炸,带上个场外胶枪满血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赛斯纳吧

塞斯纳相比冲浪者更是噩梦

网友C:
我觉得你重心没调好

网友:
慢慢来,油门要控制好,摇杆幅度不要太大,你还没练出反应

网友:
冲浪者都飞不好,只能纸飞机了,那个一下午能做俩,炸了不心疼

网友:
要不就是重心没调好 要不就是起飞前没检查好舵面
如果冲浪者都觉得不好飞 很难找到更好飞的了
微风或者塞斯纳不会降落也是分分钟炸鸡

网友:
好小子800或1000飘飘机,绝对休闲,我一般是贴地面飞着玩

网友D:
塞斯纳比冲浪者难。检查一下重心对不对,还有遥控器有没有问题,差的遥控器操纵有延时,容易引起过度修正导致越晃越大

网友:
多练模拟器。调小舵角,遥控器控制杆调硬一些。电池尽量往机头方向装。手抛起飞的时候要稍微往左打副翼,油门尽量开大。能想到的也就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塞斯纳比冲浪者难。检查一下重心对不对,还有遥控器有没有问题,差的遥控器操纵有延时,容易引起过度修正导 ...

我是天地飞9遥控器,我现在也摸不清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E:
滑翔机怎么可能乱窜,我觉得滑翔机都是打舵不走的那种。你发个视频大家一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滑翔机怎么可能乱窜,我觉得滑翔机都是打舵不走的那种。你发个视频大家一看便知

太紧张了,自己一个人,因为怕出丑。没拍视频。现在准备再买一架,不知道省电速度慢的配置是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天地飞9遥控器,我现在也摸不清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试一下舵面响应,快速的来回打舵,观察舵面是不是和打杆方向一致,如果不一致,恭喜你,延时大到影响操纵了,换控吧。不过,天8有过这种问题,天6天7天9延时没听说过。

网友:
没有好飞不好的说法,只要勤加练习,熟练了,手感有了,什么飞机都好飞

网友:
调好了的冲浪者才好飞,

网友:
最后 就近 找一位老鸟帮忙 调试 试飞

网友F:
换装2216 kv2450电机  设置一开关为起飞模式升降正45度油门最大.右手抛飞.飞到20--30米度解除开关.减少油门75%在自主飞行

网友:
舵量太大了吧

网友:
冲浪者都飞不好,只能纸飞机了

网友G:
请检查舵量是否偏大了,拨动副翼操纵杆副翼上下动作幅度+/-3mm,方向舵左右3-4mm,升降舵+4/-3mm,还有重心在翼梁碳管处。初学飞模拟器的一般操纵幅度都偏大,实际飞行时只要很小的舵量。冲浪者是非常好飞的,场地允许的话建议机腹滑草起飞。

网友:
经验不足

网友:
冲浪者飞起飞没有这么难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了好多天了,模拟器练得还是比较熟练的,可能是我没有调试好,毕竟真飞和模拟器还是有差别的,还有比冲 ...

上飘飘机吧,网上随便一款都行。我用的是奥丁的小鲨鱼,真心不错。
或者是旋风家的纸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检查舵量是否偏大了,拨动副翼操纵杆副翼上下动作幅度+/-3mm,方向舵左右3-4mm,升降舵+4/-3mm,还有重心在 ...

应该是舵量太大了,感觉怎么都不止3毫米,有1厘米了。你说的没错,不炸机不知道,模拟器和实际飞行差别很大,模拟器我练得很好的。
还有心理素质很重要,我就是慌张了,才大幅度乱摇摇杆的导致炸鸡。

越慌张越出乱,结果肯定炸鸡,我地面滑行起飞,才飞出去20米我就慌了,手就不听使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装2216 kv2450电机  设置一开关为起飞模式升降正45度油门最大.右手抛飞.飞到20--30米度解除开关.减少油门 ...

新手根本顾不上拨开关,往往是油门一脚到底,正筋斗日地球也不松的那种,您那是高手模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舵量太大了,感觉怎么都不止3毫米,有1厘米了。你说的没错,不炸机不知道,模拟器和实际飞行差别很 ...

新手突破“心障”就好了,不要放弃!

网友:
加微信13822753052(注明:论坛模友),包教包会。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重心没调好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装机舵面要平,逆风手抛起飞,斜上方30度左右,油门要调到飞机往前冲,手抛力量大一些,舵量适当减小,我感觉这个飞机还是很好起飞的。

网友:
先飞纸飞机吧,魔术板做的,摔不坏,更适合入门,练好了再飞其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这么觉得

我是3s 2200的电池顶到最前

网友:
看老鸟的建议都是多练模拟器,我练三四年才上真机。基本没炸过。光练模拟器就是提速慢,真机模拟一起练提高快。还有就是抛飞机也是有学问的,我最开始最怕抛啦,怕使得劲大,直接扎地。劲小给他动力不足,也很容易起不来。没事也得多抛几次,慢慢掌握技巧吧

楼主:
本地没有发现玩航模的朋友,我都是自己摸索自己学习,论坛请教。
楼上的朋友说的对,模拟器练好了,但是抛飞的手感是练不出来的,只能靠实践,

网友:
我刚飞冲浪者的时候也是手抛起飞,然后就马上日地球,炸头!来,按我的方法做:飞机全部修复好,重心调整好(3S2200电池顶到前面)。开控,上电,检查舵面,检查桨。一只将飞机拿好,托起,另一只手拿遥控。用下巴推遥控器油门,油门推到70%,记住不要全油门。用手指拉杆,拉升降,拉满。拿飞机的手,拿住飞机,斜45度向上用力抛出。抛出后,就松杆,适当拉一下升降就可以了。这样还飞不上去,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