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架模型安装流程

楼主(2018-05-19):
大家好  最近买了一架1.4米虎蛾 不知道安装需要的材料和工艺  用太棒木胶还是502  能讲讲流程吗?谢谢

网友A:
先用502或白胶把木质龙骨粘好,
再蒙蒙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502或白胶把木质龙骨粘好,
再蒙蒙皮

是先插木构件再涂502吗? 木胶是怎么涂 涂在哪些地方

网友B:
用502胶龙骨方便,但过几年会老化。用白胶粘结寿命长,但需要一些辅助工具。

网友:
我也新手,对机翼来说,太棒不好涂,101很方便。机身我用的太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02胶龙骨方便,但过几年会老化。用白胶粘结寿命长,但需要一些辅助工具。

您好 我还想问问 白胶是不是通称的白乳胶? 还有 白胶粘贴的时候 是先往逢里面涂胶再安装零件 还是把两个零件安装好了再往接缝处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还想问问 白胶是不是通称的白乳胶? 还有 白胶粘贴的时候 是先往逢里面涂胶再安装零件 还是把两个 ...

白胶就是白乳胶,是木工用来粘合木器用的。将要粘合的部位涂上白胶再组装粘合,某些部位需加压固定(弯曲的地方,不容易定位的地方),平面的地方可用大头针固定,待白胶干后拔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胶就是白乳胶,是木工用来粘合木器用的。将要粘合的部位涂上白胶再组装粘合,某些部位需加压固定(弯曲 ...

谢谢 感觉和502相反 502是将零件插入 然后在边缝处涂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感觉和502相反 502是将零件插入 然后在边缝处涂抹

是的,因为502渗透性好,缺点是易脆老化,怕水怕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因为502渗透性好,缺点是易脆老化,怕水怕热。

那平时制作的时候有没有碰到材料弯曲的现象?是如何处理的呢? 我先拿书压着然后第二天做,哈哈我新人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平时制作的时候有没有碰到材料弯曲的现象?是如何处理的呢? 我先拿书压着然后第二天做,哈哈我新人问 ...

木条木片弯曲前先浸水泡,然后可用酒精灯烘烤弯曲,或加压弯曲晾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