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识这款飞机吗

楼主(2018-05-19):
无意间得到一架4轴飞机,不知道什么牌子型号,也不知道这些接头插在接收机哪个通道,试了好久没反应,请高手指点

网友:
cc3d的飞控,去学习一下cc3d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机械猫250

网友:
穿越机可以玩玩

网友A:
TB  的穿越机   2016年以前的产品,当时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这种接头应该就cc3d了吧

楼主:
百度了一下,太复杂了,不是很懂;不玩了,准备挂闲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  的穿越机   2016年以前的产品,当时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大概值多少钱?

网友:
cc3d的,只要正负极信号正确接到接收(顺序任意),再进软件向导过一遍行了.咸鱼价格200~400(可能多点少点东西)

网友(2018-07-19):
好玩具,当年应该是比较不错的产品吧。

网友(2018-09-24):
看着应该是华科尔的一款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