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盈2305电机 发烫

楼主(2018-05-19):
求助,致盈2305电机 2750kv 飞一圈下来很烫,烫得手都不能摸超过一秒钟,飞得也不暴力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还是说本来这电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A:
是否電調問題?電調新的嗎?我之前dys電機都有這問題,換了新電調就無事!

网友B:
pid不对吧?飞机抖不抖?

网友C:
把這個改做48khz就能解決,dshot1200都有這問題

网友:
最近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我新入手了一个涵道四轴,默认参数,悬停一分钟4个电机都发热,飞行貌似正常,但是发热就一定不正常,不知道啥原因,正郁闷了,猜想是不是pid参数不合适造成的。

网友D:
你有没有电机保护坐

网友E:
电机烫只有一个原因
减震和滤波没有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電調問題?電調新的嗎?我之前dys電機都有這問題,換了新電調就無事!

电调是没问题的 因为之前别的电机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烫只有一个原因
减震和滤波没有做好

减震?电机减振还是飞控减振?请指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电机保护坐

有保护座?难道是保护座妨碍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這個改做48khz就能解決,dshot1200都有這問題

我的是dys 30A电调 不支持dshot1200的呀 最高支持dshot600 也是需要这样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不对吧?飞机抖不抖?

默认的pid也是这样啊

网友F:
滤波问题,我一套电机,不开BiquadRC+FIR2滤波就烫手,开了只是温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滤波问题,我一套电机,不开BiquadRC+FIR2滤波就烫手,开了只是温温的

这个是在哪里开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保护座?难道是保护座妨碍散热?

对,之前有个朋友就是这问题

网友G:
参数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数不对

什么参数不对呢 请问是pid吗

网友H:
我上次高空摔了一下,电机异常严重发热,重新校准电调行程又好了,现在也没搞明白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上次高空摔了一下,电机异常严重发热,重新校准电调行程又好了,现在也没搞明白是什么问题

这么奇怪

网友:
滤波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