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这种电机如何安装?

楼主(2018-05-19):
如图。。。连个螺丝孔都没没有。。。

网友:
找个洞装进去

网友A:
机米螺丝锁住就行了。这电机我只在100级别直机尾无刷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米螺丝锁住就行了。这电机我只在100级别直机尾无刷有见过。

对,应该是小直升机尾无刷

网友B:
总感觉少了个配件似的~
一些微型电机的安装座如图,应该能配到吧。仅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少了底座

网友:
直接套在尾管里粘住的。

网友:
这种电机有固定底座的
来自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少了个配件似的~
一些微型电机的安装座如图,应该能配到吧。仅供参考

原来这样,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米螺丝锁住就行了。这电机我只在100级别直机尾无刷有见过。

你好,请问什么是 “机米螺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什么是 “机米螺丝”??

就像电机齿轮上的那种螺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什么是 “机米螺丝”??

短短的小螺丝,没有尾端膨大的帽子,形同一粒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短的小螺丝,没有尾端膨大的帽子,形同一粒米。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电机齿轮上的那种螺丝

明白了。

网友:
用绳子捆在木杆上,滴502

网友(2018-10-21):
     铃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