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看飞机骨架安装视频 疑问???

楼主(2018-05-19):
6:10秒开始 安装垂直侧板的时候 孔里塞的是什么东西?感觉好有用!那会不会和502及木工胶水起反应???谢谢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188248?t=1455

网友A:
侧板上的槽宽了,加一片东西调整一下。像纸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板上的槽宽了,加一片东西调整一下。像纸片。

您好 我还想问问 白胶粘贴的时候 是先往逢里面涂胶再安装零件 还是把两个零件安装好了再往接缝处涂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还想问问 白胶粘贴的时候 是先往逢里面涂胶再安装零件 还是把两个零件安装好了再往接缝处涂[/back ...

两面涂好,再组装。组装后涂不进去,白乳胶流动性差。
502等瞬干胶必须组装后滴到接缝处即可,但要角度正确用手按压十几到几十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