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一块Pixraptor 2.1怼到有副翼500Pro上耍耍

楼主(2018-05-20):
惯例,先怼图片,文字稍后编辑上来:

开篇:大东北,近半年的冬季,不得不沉寂。

人到中年亚历山大,日日生活不如狗…………

时代变化快,观念日益更新,模界也是格局大变。

但,我觉得真心热爱的,还是要坚守…………

天气终于暖和了,翻出来落了半年灰的直机,操练起来,心情顿时舒坦了不少,能挤出去很多烦事。

这不前几天搞了一架低价美式有副翼旋翼头500Pro,VCTRC 500Pro,满足了自己这个年龄逐渐升起的怀旧情怀,每天能悬停1块电池,也挺安逸了: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0994

最近又逛淘宝,也是因为怀旧?就随意浏览了不少曾经光顾过的店铺,发现了这个家伙——Pixraptor 2.1

Pixhawk 2.1的改版,传感器三冗余备份,重新设计的了布局和接口,采用了铝合金外壳,内置了黄铜配重减震和温补电阻。顿时占有欲做怪,就下单了一块。这不,到了……

以前曾经用过Pixraptor一代,整体印象很好,但还是因为一代的体积庞大,怼直升机上有点肿。这次的好多了。

外设接口全部统一为GH1.25带锁插座,与雷迅hack系列和金属壳P9x一致,但根据接口定义看,阵脚定义是不同。

非常巧妙的三色主状态LED位置设计

和著名的CUAV Pixhack V3比较一下,没有用卡尺量,长度、厚度基本一致

宽度稍稍宽了一点,大约1mm吧

三色主LED工作状态,这个对尾的位置设计倒是挺适合直升机的

这个是个挺意外的小惊喜——霍尔电流计,看图上,可以2-12s供电,检测电流最大180a,哇,700级以上大机可以安稳的用了。

估计下面的图是很多人想看到的,那就拿来看看吧。我是看不懂,手机拍摄,清晰度一般,各位高人就直接鉴别吧

这个内置的IMU减震装置觉得不错,用了纯铜配重块。我记得GY520、zyx-s、SK-720上貌似也都有过搭配金属配重的装置固定方式,大都是为了抵抗直升机的震动。

ARM F4,据说新版飞控都用F7了,我也不太懂得这玩意的差别

还是习惯,检测一下对外围设备的应用是否正常,当然,要刷进固件,按照步骤做各种校准,然后观察基本静态工作状态,还不错,一切正常

有些测试得到外面,比如GPS搜星

更换不同的环境测试搜星效果,差距还是很大的,钢铁丛林里,GPS的效果要差很多。到了市郊就好多了,雷迅家mini M8n改了针脚,地表可以搜到21颗星。

极速装机

有副翼的飞控设置还有和无副翼有很多不同的

这种电流检测,我还是第一次用,临时先这么摆着,以后再好好给它整理到合适的位置

主飞控和电压电流计都底板上安装了

首飞成功,测试地点GPS信号不好,定点效果不理想。

又赶上Mobius电池坏了,首飞没留下视频资料。

昨天早晨天气不错,找了市郊开阔地再飞

经过几个参数的细微调整,基本接近理想状态,随即测试了自动航线,表现不错。

不论是飞机还是飞控,都挺好的。

随后又搬出亚拓500Pro DFC的 Pixhack nano + K8 飞了自动曲线循环航线,GPS定位效果好就是爽!

就这样,可以双500飞了,而且两种配置,两种风格,又都能兼顾手动飞行的手感,不错不错…………

楼主:
二楼,基本数据分析:

既然说到该主控支持三套冗余备份,那就打开它。默认是只有两组IMU参与运算的,需要手动自行开启。

成功开启后,在地面站上,是会有相关提示的,比如解锁时重置Yaw朝向时

解锁运行后,会在日志文件中看到三颗IMU记录的数据的

震动控制情况,就是那架VCTRC有副翼500,除了换了尾驱动主齿,其它都是原机的件,原配置的轴承质量不好,虚位较大。

飞控如上图用3M胶粘在底板。直升机的震动,大家懂的。按照官方说法,这个震动是合格的。

放大后看一下,说明一下,直升机的震动,都是Y轴最大的。

电压电流计的数据,可以看到电流基本在13-15A左右,通过电压,我们可以计算出功率。
这里说一下,我的500有副翼用的是好盈V4 60A电调,开存储定速,但马达是1100KV的,所以油门线开到了75%,这个值也就相当于1600KV马达的50%油门左右。
所以,我认为电流还有下降的可能。

简单设置几个曲线航点

飞行后,通过日志在Google地球中查看自动飞行的轨迹。

开源飞控在多轴应用中的定高问题,在直升机中,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pix在直升机上,不掉高啊,不掉高………………

楼主:
简单总结一下:

1、有副翼直升机装飞控,PID会更容易调一些。
2、Pixraptor 2.1目前的配置比较不错,高于市面上大多数其它公版Pix和改版Pix,开启三IMU运算没有问题。
3、Pixraptor 2.1的改进,也比较适合传统直升机,380以上的机型,可以很好布局安装。
4、Pixraptor 2.1的霍尔电流计挺好的,比串联到动力电中的方式好多了。
5、GPS搜星数量与水平精度因子对直升机的定点效果影响很大,基本要18颗以上、HDOP 0.55以下才好。
6、直升机的变距原理,使pix自动飞行下的高度保持很有效,大倾角快速飞行,不会掉高度。换做多轴,绝大部分机型都搞不定。

网友:
张老师又放毒了阿~~~

网友:
我来吸X了。。。估计解不了。。

网友:
厉害  虽然看不懂

网友:
张老师的测评报告内容丰富,极具参考价值

网友:
电流计真不错,不知道能不能改其他上用

网友A:
舵机直连飞控?电压足够吗?还有之前另一个帖子你说的油管上pixracer上小直机的视频,是真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直连飞控?电压足够吗?还有之前另一个帖子你说的油管上pixracer上小直机的视频,是真没搜到

输出口有电调Bec供电!

那个视频不好搜,是一个社区成员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口有电调Bec供电!

那个视频不好搜,是一个社区成员发的~

比如用的是高压舵机,电调输出>5V,飞控输出5V,电调输出的高压不会对飞控造成什么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用的是高压舵机,电调输出>5V,飞控输出5V,电调输出的高压不会对飞控造成什么影响么

不会,Pix有各种保护电路,超过5.5v不能进入主控,有的干脆断开了输出口的供电到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Pix有各种保护电路,超过5.5v不能进入主控,有的干脆断开了输出口的供电到主控!

那可太棒了,这样设计布线就简单的多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B:
锁尾陀螺仪用的是什么?和飞控之间是怎么连接的?求赐教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尾陀螺仪用的是什么?和飞控之间是怎么连接的?求赐教教

锁尾直接交给Pix了,没走陀螺仪,直插飞控4通道了!

网友:
嗯,看到你再淘宝上得评论了

网友C:
楼主两架500都是廉价的500吗?还是有一台是亚拓原厂的?飞场不错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两架500都是廉价的500吗?还是有一台是亚拓原厂的?飞场不错羡慕。

有一台是亚拓,500Pro DFC,无副翼那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台是亚拓,500Pro DFC,无副翼那个

那我跟楼主一样也是有两架,一架原厂一架副厂,不过已近加长了尾管用了470的大桨,动力换了花牌的3520,基本成了500x的机型,飞机要比500pro灵活暴力许多,楼主有空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跟楼主一样也是有两架,一架原厂一架副厂,不过已近加长了尾管用了470的大桨,动力换了花牌的3520, ...

好的,也确实有此想法,470效率挺高的!

网友D(2018-07-01):
楼主,请问谷歌地图怎么看轨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谷歌地图怎么看轨迹的啊

谷歌地球,导入随日志一起生成的kmz文件,就看到了!

网友D:
楼主手机用的什么地面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机用的什么地面战

F-Tower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