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MB在600N 上设置定速方法 T8FG控不会设,

楼主(2018-05-20):
请教各位MB在600N上的定速度设置,例如主齿轮比,主要就是我在用T8FG不会设定速,我还想要在一般模式下关闭定速,在3D时才打开定速,谢谢,最好请帮忙上几张控上的照片让我照样设,,,谢谢

楼主:
可以的话加我微信13556083101..注明RC.谢谢

网友A:
先把陀螺仪升级到5.0在考虑用定速吧。低版本的定速真lj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陀螺仪升级到5.0在考虑用定速吧。低版本的定速真lj

先学会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