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8-05-20):
第一次做船模,想问问各位大神做好模型该怎么喷漆?特别是细节方面,感觉无从下手啊。不知道从何做起,那个大神可以教教啊,小弟在此先谢过了!还有就是细节方面的门窗怎么做呢?

网友A:
建议先找一条,制作简单一点,自己又喜欢,尺寸也不要太大的船试试手。喷漆吗,直接买罐装自喷漆就可以了。

网友B:
多大比例的。像真船350以下比例的有蚀刻片,参考静态模型的做法。大比例的自己做吧。喷漆用喷罐,最好是喷泵加笔。建议买点2-30的三角号先做一下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找一条,制作简单一点,自己又喜欢,尺寸也不要太大的船试试手。喷漆吗,直接买罐装自喷漆就可以了。 ...

之前做有小的练手,现在主要是在喷漆方面不懂,有些不同颜色的小细节自喷漆不好喷啊,这是目前遇到的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比例的。像真船350以下比例的有蚀刻片,参考静态模型的做法。大比例的自己做吧。喷漆用喷罐,最好是喷 ...

我是做大比例那种的,喷漆是要买气泵和油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做大比例那种的,喷漆是要买气泵和油漆吗?

喷罐就是自喷漆,便宜几块钱一个。喷底色不错。
喷泵需要配喷笔,大比例的要配口径大一些的喷笔,最少0.5喷细节用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做有小的练手,现在主要是在喷漆方面不懂,有些不同颜色的小细节自喷漆不好喷啊,这是目前遇到的难题 ...

       关于喷漆,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喷涂前做好准备工作,对需要喷涂的零件的颜色顺序提前计划好,对各种零件的设计和组装要提前考虑分色的要求,不同颜色构建可以分开制作。喷涂的顺序也要有所讲究,比如先喷浅色后喷深色。不同颜色的零件,最好是先喷好以后再粘接组装。特别是要做好遮盖,小心细致的遮盖是喷好精细部件的重要手段.......总是事前先琢磨一下,应该很快就能掌握。关于喷漆使用。我觉得作为初学者,现在的罐装自喷漆种类和颜色都已经很丰富了,如果模型色彩不是非常复杂,自喷漆应该够了。                             喷的时候,一次不要喷的太厚,先喷薄一点,一点点的往上加,直到合适就行。               当然,如果要求更高,想喷的更精细一点,表现更丰富那就需要学会使用喷枪和气泵了 使用喷笔和气泵,主要的好处是便于调色。具体方法可以参考静态模型的喷涂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喷漆,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喷涂前做好准备工作,对需要喷涂的零件的颜色顺序提前计划好,对 ...

学习了,讲得很详细。谢谢大神的指点,我多练习练习应该就会了。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再请教一下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罐就是自喷漆,便宜几块钱一个。喷底色不错。
喷泵需要配喷笔,大比例的要配口径大一些的喷笔,最少0. ...

这样子啊,我明白了。那我还是先买自喷漆练练,谢谢指点迷津!

网友:
先开工,边做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