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剩余容量跟电压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8-05-20):
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18650锂电池这方面的问题,结果都是如下:

100%---4.20V

  90%-----4.06V

  80%-----3.98V

  70%-----3.92V

  60%-----3.87V

  50%-----3.82V

  40%-----3.79V

  30%-----3.77V

  20%-----3.74V

  10%-----3.68V

  5%------3.45V

  0%------3.00V

所以我来咨询下用过这种电池的前辈,这个表格准确吗?!

如果不准确,那么正确的应该是多少那?!

网友:
俺认为:新电池可以按表格计量  旧电池仅做参考

网友:
差不多,可以参考

网友:
各家电芯的放电平台都有差别的,有的差异很大

网友:
放电曲线靠谱
不同品牌的电池放电曲线不同
同一块电池不同负载也不同
电量为0的点是电调低压保护对应的点
内阻不变 负载越大 电流越大 电压下降更快 提前到达保护电压

网友:
电池不同,这个曲线就不同的,就比如我试过放到3.0还可以继续干

网友:
18650锂电池3V电量就位0了?不是说18650锂电池可以放到2.7V吗?

网友:
18650锂电池3V电量就到0了?不是说18650锂电池可以放到2.7V吗?

网友(2018-08-29):
这个曲线不对

网友A:
找你手上的18650电池型号 曲线度娘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你手上的18650电池型号 曲线度娘就有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