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8-05-20):
自己装了个亚拓470,用的k8,加r9ds接收机,舵机陀螺仪,电调接接收机3通,sbus接到陀螺仪rxc,
然后拉油门只有螺距变化,电机不启动~什么鬼,然后遥控器设置了

油门关闭,拨动c按钮电机定速转

这是什么鬼啊,一脸懵逼。
还有尾翼灵敏度可以调么,打杆打一半螺距就到最大了。

网友A:
通道看一下,设置一下,试一下,立马炸鸡,520不适宜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看一下,设置一下,试一下,立马炸鸡,520不适宜搞机

接线是对的嘛

网友:
请把电调线接到RXB  然后尾舵机选择1520的舵机就可以了

网友B:
r9ds 改成sbus模式,常亮蓝灯。 通道看蓝色的字
第一个插座变成3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9ds 改成sbus模式,常亮蓝灯。 通道看蓝色的字
第一个插座变成3通道了

是sbus模式呀,后面一句什么意思呀

网友:
4楼5楼都说得对,另外检查下陀螺仪上的接收机类型和通道的对应。

网友:
放出常规接线图,以供参考

网友:
有常规接线图参考  加上软件里面设置接收机模式。。。一般都不会错的。。楼主检查一下这两项

网友:
可能sbus模式下 只能输出sbus信号 导致接收机3通道没有输出信号

网友C:
遥控器机型你可能选择了固定翼模式,用直升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