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翼或尾旋翼两桨和三桨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8-05-20):
(无正文)

网友:
同样转速和攻角下,三桨比两桨升力大……模型上三桨配平要费事不少……

网友A:
可以更低的浆速,保持平稳

两个基本原理
1 升力=面积*速度的平方
   阻力=面积*速度的立方

所以正常情况下浆速越低系统效率越高(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愿意把飞机浆拉长)

2. 速度过低,2浆的情况下每转180度有一次修正机会,比如你往左打,每转半圈会有一片浆转到你十字盘那个高点,做一次功。 如果桨速低这个过程看起来会不大平稳,转弯速度也慢。

如果三片浆,每120度就有一片桨叶做功,频率高了50%,低转速也能维持所需的转向力。

所以三片浆能实现低转速下的稳定转向性能,并通过低速带来高效率。

当然齿比和发动机扭力也是考虑因素,三个浆需要略大一号的电机不然发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更低的浆速,保持平稳

两个基本原理

谢谢,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更低的浆速,保持平稳

两个基本原理

兄弟科班出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更低的浆速,保持平稳

两个基本原理

好专业,三桨好处是不少,可惜了不适合练习机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B:
三桨还有一个优势。 挥舞铰是独立的,不会互相干扰。比如 sab bt系列3桨改装件。 每个横轴都有自己的胶圈系统。
另外, 3d飞行时的瞬间爆发力非常大, 加速度很大,可以做出更暴力的动作。

从装b上来说, 3桨的飞机 b格也更高一些。 用700做练习机的人完全适合使用3桨系统做练习机。

(700级别以下的3桨没有附加buff, 请等舍得花钱的时候再开始装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桨还有一个优势。 挥舞铰是独立的,不会互相干扰。比如 sab bt系列3桨改装件。 每个横轴都有自己的胶圈系 ...

学习了

网友:
三桨优点很多就楼上都总结的差不多了,但是从声音来说,700级两桨声浪更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