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对频问题求助!

楼主(2018-05-21):
华科尔d7e遥控加装cc2500pa模块,遥控能找到s-fhss协议选项。按以往模友针对对频问题细调Fraq-fine选项,通电后k110主板红灯一直闪烁,长按对频键,灯熄灭始终不再亮。此过程已调试各种不同fraq-fine数值!现在真不知道是高频头安装问题还是设置问题,再或是遥控器本身问题,请大家帮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另外高频头买的是某宝上32块黄色那种!再次感谢大家,望大家献策。

网友:
看看cc2500支持的协议对吗?还有手动选择频率对频。

楼主:
能够看到s-sfuss协议的选项,手动调了无数次都不能对频!

网友A:
是不是对频时飞机遥与控器的距离太远了。直接把遥控器天线放在飞机主板上试一下。我三架伟力飞机都是这样对频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对频时飞机遥与控器的距离太远了。直接把遥控器天线放在飞机主板上试一下。我三架伟力飞机都是这样对 ...

感谢兄弟,问题已解决,高频头焊接飞线不对!PA没有接到VCC上,不能对频!